sw设计树中名称后面的符号意义

楼主(2015-10-18):
零件设计树中名称后面有“->?”和 “->x”,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是外部参考的符号

网友:
外部参考引用
“->?” :找不到原有参考,通常是原参考重命名造成的
 “->x”:与原参考断开连接
具体看帮助文件
http://help.solidworks.com/2012/Chinese-simplified/SolidWorks/sldworks/c_External_References.htm?id=e7276f441c844a48bd82bf23ac72fa56
外部参考引用,如果图纸要相互交流,还是少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