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线工,认识的请谈谈

楼主(2015-10-18):
今天去图书馆还书,当然还完还是要继续借的,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本《划线工》的书,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拿过来翻翻,讲的应该是做品质保证和质检的那些人。现在的新人应该很多人像我一样不知道吧,请知道的前辈讲讲,我把书看完也会在后面写上看完的心得和收获的。

P1:晚上坐肯德基看了两个多小时,把里面的一些名词罗列下,看看都认识多少。
     平台、弯尺、板尺、直径尺、方箱、过台线、弯板;划规、划针、划针盘、地规、划卡、冲子、投点器;钢尺、高度尺、量角器、正弦规、分度头;V型铁、千斤顶、楔铁、夹钳。
     很多名词都没听过,其中有些东西见过,当时都不认识,现在看到终于知道是干什么的了,呵呵。

网友:
镗、铣床用的较多,主要是对铸、锻件找正,以保证各面都有合理的加工余量。划线的好坏可以导致产品质量好坏和加工时的方便,现在基本没有专门的划线工了,大多是镗铣工兼任

网友:
加工工艺人员!

网友:
划线是属于加工类的工作,二楼所说的很正确,和品质管理没啥关系的。

网友(点评):
那就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毛坯粗加工需要考虑

网友:
内钳份内活儿。

网友:
在国企工作的时候,单位有划线工,都是女的。
当时生产配电箱柜,配电板上的安装孔(螺纹,非螺纹),还有门板上的按钮安装孔;钢板上的长圆孔(腰孔),都是划线工按照图纸,用划针和高度卡尺 划线,然后 用样冲 冲个点,之后在给钻孔都和铣床加工;
当然现在是数控的,划线工也基本上下岗了,去干别的工作了。数控普及之前都是都是靠 划线工 先划线然后再去加工的。

还有 木模工也成为历史(没有三维软件的时候是用木模校核立体效果图的)

网友(点评):
谢谢,看看回答这个问题的大多都是元老级的人物,就知道这个工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晚上一直在看这本书,不懂的很多,虽然先进的加工技术可以取代很多东西,但我个人认为技术人需要懂那些东西,脑子里的才是干货

网友(点评):
特定时代的产物,没有AutoCAD之前都是手画图的,瓦良格航母图纸就重大四顿多,8个木箱

网友:
铸件、锻件、大型焊接件的加工有时余量不均不能完全按图加工,有时就要看划线人如何各方均衡。有时会采用三面划线

网友:
钳工的一个子工种,又叫划线钳工。

网友:
哈哈,其实就是毛坯或者锻件,加工后的就相当于从毛坯里抠出来,但是你要保证抠出来的东西各处壁厚均匀,保证关键地方的壁厚,可能你加工出来的工件想当于毛坯是个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