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细圆丝(直径范围0.6~1.5mm)产品如何抛光?

楼主(2015-10-18):
各位大侠,我的金属细圆丝产品经过热处理定型后表面有层氧化膜需要作抛光处理,要求表面抛光除去氧化膜后比较光亮,金属丝有的弹性比较好,有的偏软,产品有的是弯曲的(长度有20多厘米),有的是直的(长度60多厘米),用砂纸人工抛光的话耗时费力,效率太低。

请问有无抛光机可以自动或者半自动的抛光处理设备方案,最好有现成的抛光设备直接买到就好了,因为金属丝量太大,人工抛光效率极低,现正在冥思苦想自l动化处理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A:
电解抛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抛光

成本呢  我们原来做阀球都舍不得用电解抛光

网友:
化学抛光

使用双氧水15公斤+氟化铵3.6公斤+草酸1.2公斤,测试一下 .记得抛完后用稀盐酸或者硫酸洗一下,在做防锈处理

网友(点评):
大神,我想请教以下,镍基合金能化学抛光吗?如不能该采用什么方式抛光,粗糙度0.2

网友:
回复楼上,镍基合金我没使用过,不太清楚,从百度来看以及我的理解,如果你的工件适合(挂在挂具上),应该可以使用电解抛光试试,化学抛光估计效果不理想,

其实机械抛光应该可以吧,这个真的只要没有结构问题,都可以实现,哈哈

网友(点评):
这个真的就是结构问题,您可以看看我在刀具版的帖子。 虽说我已经投降了,但还是想知道如何能给干出来

网友(点评):
因为最终我认为需要化学镜面抛光,考虑材料特殊,可能实现不了 这结构,滚压不了,就算可以滚压,粗糙度最高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