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系统笔记本solidworks里自定义窗口右下角看不到确认键

楼主(2015-10-18):
在Win8.1系统中(15.6寸笔记本),Solidworks里面的自定义窗口显示不出确认按钮,无法确认更改,大伙知道怎样办吗?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你可以设置自动隐藏任务栏,或者直接按键盘上的enter确认也行

网友(点评):
也是个解决办法,呵呵

网友:
横屏显示

网友B:
这是版本通病,见过很多人都这样。记得可以露出一条细缝来点,调不出就只能隐藏了

网友(点评):
不知solidworks2016版有没有这个缺陷。

网友(点评):
不知solidworks2016版有没有这个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你可以设置自动隐藏任务栏,或者直接按键盘上的enter确认也行

如果在自定义窗口中设定键盘快捷键后确认就不能用Enter键。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版本通病,见过很多人都这样。记得可以露出一条细缝来点,调不出就只能隐藏了

不知道,不建议用高版本,和别人低版本的交流很麻烦。13版以后都能在win8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