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多大吸附力才能把象棋吸起来

楼主(2015-10-18):
本人大学生,和同学一起搞一个四轴机械手下象棋的项目,想用吸盘,但是不清楚要要多大吸附力的真空发生器才可以成功把象棋吸起来。(象棋是市面上买到的最小型号木质象棋。)求大神解答!!

网友:
根据重力选型啊,负压值=泵的真空度值—当地大气压值,有的卖家会把负压和真空度搞混,要问问。再根据吸盘面积算下嘛。PS象棋很轻,不难的

网友(点评):
要考虑到象棋棋子表面的文字是凹陷的,吸盘吸住后,凹陷的位置是与大气连通的,这样就不能再吸附表面形成真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行。

网友:
很容易的

网友A:
要考虑到象棋棋子表面的文字是凹陷的,吸盘吸住后,凹陷的位置是与大气连通的,这样就不能再吸附表面形成真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到象棋棋子表面的文字是凹陷的,吸盘吸住后,凹陷的位置是与大气连通的,这样就不能再吸附表面形成真 ...

确实如此。倾向于三爪,感觉也可以

网友:
用气爪吧,象棋表面粗糙,凹凸不平,当然,真空足够也可以吸起来,只是不稳。你可以去工厂做个实验,很简单的,一个真空发生器加个吸盘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如此。倾向于三爪,感觉也可以

三爪是指三爪拉马吗?因为还是学生,第一次从理论转到实践,很多不懂,感谢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爪是指三爪拉马吗?因为还是学生,第一次从理论转到实践,很多不懂,感谢大神解答。

不是,结构需要想想,要省事可以用电磁吸盘,大挑有人做过http://www.tiaozhanbei.net/project/16104/
可以参考

网友C:
Gree的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ee的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