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的数值前面一定要加直径符号吗?

楼主(2015-10-18):
同轴度的数值前面一定要加直径符号吗?加和不加有没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不加表示偏差在一个面内    加了表示偏差在一个圆柱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表示偏差在一个面内    加了表示偏差在一个圆柱内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加吗?

gb 1958  有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 1958  有实例

没有说一定要加啊

网友:
不加不规范吧

网友:
楼上说得对,
面和面之间难道会有同轴度?

网友:
加不加φ是根据公差带的形状来选择的,同轴度的公差带本身就是一个圆柱体。这个问题我又翻了机械设计手册,这个是一定要加的。

网友:
要加的,表示一个圆柱范围内

网友:
去看教材或手册。

网友:
  新国标和老国标的差别。新国标是要求加直径符号的,老国标是没有要求的。

网友:
同心度不用加,同轴度必须要加

网友:
机械制图要求必须加,不加不规范。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A:
不加表示偏差在一个面内    加了表示偏差在一个圆柱内

谁家的同轴度是在一个面上表示的?!,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称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