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看一下图片中红色部分的材质

楼主(2015-10-18):
各位帮忙看一下图片红色部分是什么材质,表面是否经过处理?

网友:
这谁看得清啊,,,搞笑吧lz

网友(点评):
看不清楚就猜呗,不是铁板就是铝板咯。 ^_^

网友(点评):
大侠,lz这图糊糊的叫人判断表面处理,带焊点这板表面有何处理?我觉得顶多防锈。

网友:
铁板发黑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Q235或者45钢板,这种结构一般都选这两种材料,要便宜选Q235,要性能选45钢,从图中设备的粗糙程度来看必然是Q235。结构受力很小,采取点焊以减少焊接变形。照片太暗太模糊所以看不出来是否表面处理。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是镀铬的,而且八成是装饰铬,看肋板上还攻了牙,不知是铝板还是钢板。

网友:
感觉像普通的Q235,磷化处理

网友:
从袋子里扔出个没爪的鸟脚,猜,这是什么鸟,呵

网友:
66666 根据图片都能看出这么多

网友:
感觉可以是304,Q235,45#,最常用的,304颜色和图上也有点配,用45#就有点浪费,al的话不太可能,Q235还要处理,用304最省事,那磁铁试一下,Q235,304二选一吧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
材质大侠们都说完了,反正不是高档货

看照片,颜色泛黄,参照边上的另外一块钢板,应该没有做表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Q235或者45钢板,这种结构一般都选这两种材料,要便宜选Q235,要性能选45钢,从图中设备的粗糙 ...

可以用手摸,我们公司对外观要求很严,不管什么零件都要上磨床,结果就是发现,Q235磨出来,自带磨砂工艺,坑坑洼洼的,从此Q235就不让用了

网友:
红色部分为Q235A 焊接了肋板 没有做任何处理 焊渣没有打磨 好像有锈迹

网友:
楼主还是送样到材料研究所化验吧?材质也是能看出来的?

网友(点评):
最多是猜个大概范围,电焊能焊劳必为35钢的含碳量以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