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城产6136普车挂轮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18):
最近添置了一台旧的盐城产6136普车,但是车螺纹不知道如何挂轮,不太懂,根据铭牌上面的挂轮,车出的螺纹不对。床子是这样的,希望各位指点一下,我现在是要车螺距1.5的螺纹,该如何挂轮?

网友:
应该是45    80   90

网友A:
齿轮A45齿,B为80齿,D为90齿,手柄A挂到3,手柄B挂到一,这样车出来的牙距就是1.5

网友B:
哈哈,看到老朋友了。
这个车床,旧型号是C618,结构简单可靠。不要说在50年前,就在现在,调整好了,绝对也是台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好床子。
当年我在一家小工厂里半友半师带过一批车工。小工厂后来合并到一家大厂的金工车间,车间里小车床主力是C618,这批人凭着对C618的理解和运用,让大工厂原先的工人刮目相看,自叹不如。
关于这个机床的故事太多,先就楼主的问题说一说吧。
楼主应当知道车床车螺纹搭挂齿轮的原理。C618车床的丝杆螺距是6毫米,如果从车床主轴到丝杆中间没有挂轮箱,直接用配换齿轮组连接主轴和丝杆,很明显,挂轮只要能够保证主轴旋转一周,丝杆旋转1/4周就可以了。
问题是C618有个挂轮箱,而且挂轮箱上的诺顿手柄有6个位置,怎么办?
诺顿手柄有6个位置,那么,可不可以不管丝杆的实际螺距,把主轴到丝杆的传动比设定为1,看诺顿手柄在那个位置,把丝杆传动的实际距离认为就是丝杆的螺距呢?
明白这个道理,问题是不是就引刃而解了?
楼主需要记住下面的数列,就是诺顿手柄分别在1.2.3.4.5.6的时候,丝杆的当量螺距分别是2、2.5、3、4、5、6。
记住了这个数列,随便你要多大螺距的螺纹,只要简单的计算,换换配挂齿轮,就都可以车出来了。

网友:
哈哈,原来盐城还有点好东西的嘛

家乡的货哦

网友:
这破机床,我这一大堆,首先肯定的是,挂轮表肯定没有问题。但是表上没说的事,表上提供的是1/2挂轮,但是我们实际使用的是1/8挂轮,然后扳动B手柄,放大4倍,再用,方便走刀和螺纹的切换。
挂轮计算公式是a/bXc/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A45齿,B为80齿,D为90齿,手柄A挂到3,手柄B挂到一,这样车出来的牙距就是1.5

能在照片上指出来哪个齿轮是45,哪个是是80,哪个是90吗,从未换过,不敢动。

网友(点评):
自己数齿数,,,,哈哈哈,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看到老朋友了。
这个车床,旧型号是C618,结构简单可靠。不要说在50年前,就在现在,调整好了,绝对 ...

我对齿轮这上面的数字不懂,这个齿轮45,80,90指的是齿数还是直径什么的。a,b,c,d指的是哪个部位?

网友(点评):
挂轮的齿数

网友:
我们车间里也有一台,很少车螺纹,换挂轮麻烦啊

网友(点评):
正常使用不用换,,,

楼主:
研究了半天,终于知道怎么搞了,去店里买了齿轮来换上就可以了,原来的机床上没有这种齿数的齿轮。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我也盐城的,呵呵 现在这样的设备,已经过时了,但是盐城很多小作坊还在拼命的制造。哎 做小东西还是可以的 但是大东西不靠谱,特别是导轨 奇葩的设计 我第一份工作就是搞这设备制造的 盐城机床厂 多次提出换三角型导轨  老家伙们都反对 后来我走了

楼主:
这破机床噪音忒大,精度还可以,做做小零件可以了,现在性能全部摸熟了。用着很上手,就是太吵了点。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拖拉机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