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啮合曲线的说明

楼主(2015-10-19):
太多人以为自己基础很好,总是轻视别人,为了让你们对自己所掌握的基础能够深入点认识,不得已给你们说说三维啮合曲线的原理。
齿轮啮合运动,其他的大家都明白,这里主要说说节园啮合,我们知道保证齿轮啮合运动的关键一点是节园半径之和为定值,但这一般是对直齿,但到了蜗杆就有了个变位系数,变位是为了配凑中心距,而且只是为了配凑蜗杆与蜗轮,为什么变位了能配凑中心距估计就没多少人深入研究了。
说具体的,蜗杆a与蜗杆b啮合传动,目的主要是传递轴向力,啮合状态如图,从图中我们知道,a1+b1=a2+b2=a3+b3=30,显然a+b只有在节园啮合处,也就是a2+b2=30处才可能啮合。似乎我们想要的啮合运动不可能了。但请大家不要忘了,这是蜗杆,轴向上有螺距变化,当两蜗杆具有相同的螺旋角,且节园相切时,a与b转动相同角度时有且只有一条接触线。这是为什么呢?下回分解,你们先想想~

网友:
很有想法的小伙子,顶你!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A:
你还是没有学明白,以为学懂了,其实还没懂,齿轮为什么有好多种线型? 有渐开线的,有圆弧的,有摆线的?

所谓啮合,要考虑许多对象,不仅有运动的,还有动力的,

在学术范围内天马行空,不错,有论文可以到国外发表,人家的编辑看一辈子这些文章,几乎不会埋没谁,

而玩工程,就不天马行空,你象俺这样,玩个东西,把东西摆地上,自然就有人过来问你,

无论中外,都不埋没谁,除非几个特殊年代,现在不是了,现在肯定不埋没你,到北京吧,有5500米的,你干一天,就维持生活了,剩下的300多天,都可以随便扯淡,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学明白,以为学懂了,其实还没懂,齿轮为什么有好多种线型? 有渐开线的,有圆弧的,有摆线的?
...

8爷,我可以去北京,但我不能做无头苍蝇,我实在没有路费钱来浪费,只要你肯给我推荐个单位。5500米是美金还是rmb?

圆弧,摆线,渐开线这个我知道,无论采用那种线根本目的都是变滑动为滚动,而滑动变滚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追求在有接触情况下的摩擦力最小极致。我们需要记住的是根本目的中的根本目的,而不只是要去记住这些线~
说实在的的,这个三维曲线不是上面的三种线,它是渐开线,螺线,摆线三者结合后的新型曲线。管它叫渐开螺摆线可能恰当点~,不知道这个线能不能又拿个奖?
想我继续吗?

网友(点评):
渐开线摆线复合吗?这个有学问,光论证共轭、两种曲线的光滑衔接就可以写一篇论文了,不过小日本早年已经在这方面研究过了。

网友(点评):
5500美金/小时,所以可以干一天,其他时间休息,^_^

网友(点评):
5500美金/小时,你是说笑话,还是真的?真的就留下联系方式,并且说明需要我做什么,做多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8爷,我可以去北京,但我不能做无头苍蝇,我实在没有路费钱来浪费,只要你肯给我推荐个单位。5500米是美 ...

有条件就多说点,人家看你懂多少,也许就有人用你,

甭小看论坛,我认识的许多家伙都会过来看,有些是他们的伙计过来看,许多上市公司的老板都过来看,只是没说啥,

你行,大概就有用你的,连摩根都能找到爱迪生,因为摩根自己要发财,而不是只为你发财,

但玩技术,切忌先想到了‘银子’,为银子而玩技术,基本没有看到成气候的,

讲技术,就连贯讲,人家问,就如实回答,切忌玩虚的,别‘云山雾罩’,别跟人家‘侃哲学’,玩技术的,你侃哲学或者侃孔子,基本就没戏了,

你看看我跟人家侃精密铸造的帖子,侃齿轮的,侃螺栓的帖子,你跟玩那个东西的行家侃,一直侃,别侃孔子,注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8爷,我可以去北京,但我不能做无头苍蝇,我实在没有路费钱来浪费,只要你肯给我推荐个单位。5500米是美 ...

可以继续,本人有兴趣深入了解,

网友:
楼主研究真深入!

网友:
大家看看,我感觉我数学不够,看不懂了。

网友:
确实不懂

楼主:
继续,
因为渐开螺摆线在横刨面上符合渐开线规则,所以任意高度处的横刨面都只有一个点接触。
在来看纵刨面,沿a,b线纵刨蜗杆,这里为什么是沿a,b线刨而不是沿中心连线刨呢?这就是上面说的我们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有接触无摩擦。a刨面与b刨面有夹角,因为刨面线是凸曲线,当两曲线相交时,纵刨线可以做到有且只有一个接触点。夹角由0到x变化,纵刨线的接触点沿渐开螺摆线变化,同时也意味着t时刻的接触点在t'时刻不会接触,就做到了有接触无摩擦。
为什么过了中心连线后,a,b在一定夹角范围内还能相交且只有一个交点呢?这是因为a,b都不是定值,a,b在横刨面上都是渐开线函数,a,b之和也不是定值,但a,b与中心距的关系随螺距变化始终保持三角形法则。也就是说在某一横刨面上,a转过x角度与b转过y角度相接处。这儿的转过可不是让蜗杆转动,而是在说蜗杆上接触点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分析始终保持蜗杆不动。
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大家拿完全一样的很薄的直齿轮进行重叠,轴心重合,每一个与前一个都相位差一点角度,当累加到一定高度后,对齿面进行缝合,所构成的曲面就是我们需要的面。

需要我写方程出来吗?

网友(点评):
推荐看看厉海祥教授的《点线啮合齿轮传动》

网友:
看LZ前前后后讲了几大段,估计很多朋友都被吓到了,感觉太高深复杂而参加不了讨论。
下面我用几句简单的大白话翻译一下,希望能准确表达LZ的i意思,从而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
大多数的啮合传动,其啮合线是一条平面曲线。
LZ就是想发明一种啮合线是空间曲线的传动。

——————————————————————————————————————————
我们平时所见的传动多属于“线接触”,比如渐开线齿轮传动,即在某一时刻两个齿轮实体之间存在一条“接触线”,随着齿轮的转动,这条接触线在与大地固连的空间中略过形成“啮合面”;为简便,我们经常是在一个截面上去研究,那么“接触线”就变成“啮合点”,“啮合面”也就成了这个帖子里所说的“啮合线”。很明显,对于渐开线直齿传动来讲,“啮合线”就是轴截面内的一条直线段。
还有一种传动属于“点接触”,比如圆弧齿轮传动,在某一时刻两个齿轮之间只有一个“接触点”,随着齿轮转动,这个接触点在与大地固连的空间内形成“啮合线”。圆弧齿轮传动的啮合线并不在轴截面内,但也是一条直线,也属于平面曲线。
在“点接触”中有一类传动,经过设计,“啮合线”可以为空间曲线,这种传动啮合性能有一些优点。这也是LZ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传动形式虽然相对偏门,但并不是个新东西,华南理工的陈杨枝、武汉理工的厉海祥都做了长时间大量的研究,其中厉教授写有专著,并且已经产业化。

网友(点评):
我真不是想标新,确实是因为做自己的推力器时想用这个作为传递动力,才突然发现这是个空白。要是谁早把他写进了手册,我一定不会去想的~

网友(点评):
是不是空白,不能随口一说。至少要在调研一下的基础上才能下结论嘛。

网友:
帮LZ做了一个简单的调研。

网友(点评):
有电子版的没,网上要钱~

网友(点评):
电子版的没有,我是网上截的图

网友(点评):
这两本书正在床头

网友:
陈杨枝的空间曲线啮合轮。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这样的,但我不知道他的方程和啮合原理,他如果仅仅只是停留在变位系数上,而没有深入研究变位系数究竟是什么的话,那他这个线和我的渐开螺摆线还有点区别~

网友(点评):
一个从啮合原理角度研究齿轮的人,是不会老纠结变位系数的。陈杨枝的论文、专利一大堆,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检索。不去调研,随口一个领域空白,这不是做学问或做技术的人应有的。

楼主:
在给大家说说,这个渐开螺摆线怎么画的,是否能做到共轭?
已知a,b圆相切,切点为A。b圆绕a圆转动,同时b圆与a圆同步沿a圆轴向移动,此过程中a,b圆直径变化,但直径之和始终保持不变,切点A的连线即为渐开螺摆线。
因为a,b圆始终相切,所以肯定共轭。而整个变化都是线性可导的,所以肯定光滑。

楼主:
从上面的画法中我们可以看出,渐开螺摆线可以有很多种。因为螺旋线有很多种。
比如b圆绕a圆转动的同时,a圆沿各种轨迹线运动。又或者a,b直径之和变化。总之这是一个系列,三维齿传动应该可以实现了。

画法都告诉了你们,和方程告诉你们已经没区别了。我给这种线取个名称叫佛螺线,不知大家有没有意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上面的画法中我们可以看出,渐开螺摆线可以有很多种。因为螺旋线有很多种。
比如b圆绕a圆转动的同时,a圆 ...

请问什么是节线?什么是啮合线?
先把这两个概念搞清楚后,再来谈填补领域空白的问题。
这个社会总体上还是公平的,是人才就不会被埋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给大家说说,这个渐开螺摆线怎么画的,是否能做到共轭?
已知a,b圆相切,切点为A。b圆绕a圆转动,同时b ...

首先请回答,你所谓的“渐开螺摆线”是啮合线还是节线?
另外你所谓的这个“渐开螺摆线”就是个圆锥螺线,这个有正式通用的名字,这条线和渐开线扯不上亲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上面的画法中我们可以看出,渐开螺摆线可以有很多种。因为螺旋线有很多种。
比如b圆绕a圆转动的同时,a圆 ...

这条曲线,就是圆锥螺线,它的方程一般几何教科书上都有的。
怎么又成了“佛螺线”了?

网友B:
至此,这个问题以讨论得非常清楚,已无继续讨论的必要。
有几点提醒:
1、不管做学问还是做技术,都要把眼光放开,不能老是沉浸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自己没听过的东西,不代表没有;不经调研,随口一个领域空白,是不妥的。
2、讨论技术问题,首先要纯粹些,把一个简单技术问题上升到宗教的问题讨论,会浪费时间。
3、社会总体上是公平的,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人才是不会被埋没的。

希望LZ早遇伯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此,这个问题以讨论得非常清楚,已无继续讨论的必要。
有几点提醒:
1、不管做学问还是做技术,都要把眼 ...

已经有通用的名称了,说明应该有这方面的应用啊,这条线是接触线,就是两蜗杆啮合传动时,接触面的瞬时接触线,应该算是节线吧,说实在的,齿轮的书我身边没有,乱起名字只是我觉得它符合那几种运动的特征。至于渐开线体现在那?主要是看投影,并不是这条线的投影,而是蜗杆的齿牙过切点的径向切面的边界线。对于这个蜗杆与蜗杆的啮合,通俗点讲,就是同一时间,在一个扇面区域内有无数个直齿轮同时传动,他们的中心线在水平面的投影构成扇面。而这些直齿轮由于轴向错位,所以不会发生干涉。把这个扇面区域拿出来结合到蜗杆上,就构成了上面我说的三角形法则。而三角形法则注定了扇面区域接触线(也就是a,b线)的传动比在不同接触点处是不一样的,相当于同一时间有无数大小不一的力作用在一起,作为齿轮设计来说是不好的,但好在我们用他传递的是轴向力,而且扭力和径向力本身就很小,在一合成,平均分到每个接触点的力也就在可接受范围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有通用的名称了,说明应该有这方面的应用啊,这条线是接触线,就是两蜗杆啮合传动时,接触面的瞬时接 ...

从LZ的回复看,确实已无讨论的必要。

对一个专业不熟悉,本身没有问题。一个人知识再渊博,也肯定有不熟悉的地方。
但一个人,如果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用一种自己蹩脚的思维方法(这个领域本来有一套严密的理论体系),想出了一个在这个领域早已普遍的东西,并且还随口说填补了领域空白。
那就不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有通用的名称了,说明应该有这方面的应用啊,这条线是接触线,就是两蜗杆啮合传动时,接触面的瞬时 ...

还是建议LZ先搞清接触线、啮合线、节线是什么?
从回复看,LZ对这个领域还谈不上学到家,填补空白也还谈不上。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好耐心,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LZ先搞清接触线、啮合线、节线是什么?
从回复看,LZ对这个领域还谈不上学到家,填补空白也还谈 ...

我用1分钟就能搞清楚你说的那些线,你可能用1年也搞不清楚我说的蜗杆啮合传动,不过没关系,我知道它是怎么传递动力的就行了,纠结于概念名称是你们最大的误区。
我为什么一直用接触线和你们说,就是怕你们玩名词概念。

网友(点评):
小伙,见了老师,有缘的话,赶紧拜个师。

网友(点评):
老师你在哪?

网友(点评):
哈哈,是刘老师,别拜我。我皮毛而已,他是有道的,好好跟他学吧,别“意气”。他诱导了你那么久,比998还有耐心,认他做老师吧,人家收不收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三人行,必有我师。能给我帮助的都值得我称呼一声老师。

网友:
呵呵,讨论很激烈,刘是重庆大学的博士,知识很渊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1分钟就能搞清楚你说的那些线,你可能用1年也搞不清楚我说的蜗杆啮合传动,不过没关系,我知道它是 ...

本来不想再在这个帖子里纠缠。看到LZ情绪如此激动,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觉得应该还是说几句,给LZ提个醒。
1.从LZ发的帖子看,LZ对技术还是有一种钻劲,并且有一定的基础。这点在当今社会整体比较浮躁的背景下,还是难能可贵。
   LZ的性格存在一些问题,这点不仅不利于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学问的钻研和技术水平的提高。
2.我搞清楚LZ所说的这种传动,还真用不了1年的时间。事实上,只看题目,我就知道LZ要说什么,这也是我为什进来关注这个帖子并仔细回复的原因。顺便说一下,我扫过这个题目,用了5秒的时间,不到1分钟。
我是在5年前就关注过这种传动,并做了了解。我们课题组安排做相关研究的2位博士,都已经顺利毕业。他们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工作。
3.我在回帖中提醒LZ要搞清几个基本概念,并不是要抠字眼,咬文嚼字。我主张技术交流,要抛去细枝末节的东西,直达问题核心,这样才能提高效率。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LZ在表述这种传动的时候,混淆了很多概念。这个问题的原因,并不仅仅是概念表述和名称问题,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是LZ对这个问题的本质还认识不够。这就像研究中,突然有个思维火花,感觉要有个划时代的重大发明,感觉抓住了点东西,但又若即若离,抓不到本质。
按LZ在贴子中的表述,现在设计的只能称之为“摩擦轮”,还不是“齿轮”。这就像渐开线直齿中,只设计了两个“节圆”,还没设计渐开线的齿廓成为齿轮。这也是我反复强调要LZ搞清楚这几个概念的原因。

只可惜,LZ性格原因导致情绪激动,总以为我是在咬文嚼字,找他的错误。
实际上并没有理解本人的循循善诱和良苦用心。
有个体会,性格决定命运还是很有道理。
希望LZ早遇伯乐!

网友(点评):
摩擦轮?摩擦的关键是在一个周期内(转一圈),a轮上的A点必须b轮至少接触两个点以上才属于摩擦。齿轮啮合线的特征是在一个周期内a轮上的A点只与b轮上的一个点接触,从这个意义出发,是齿轮还是摩擦轮一目了然。

网友(点评):
当然了,这恐怕你又要叫我翻书什么是摩擦了。摩擦的定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摩擦运动的实质。

网友(点评):
难得了,国内高校比较少认真做研究的。楼主的课题组真不错,赞一个

网友(点评):
网络问题,导致重复发送。

网友:
没有研究过,只知道渐开线呵呵,不适合讨论,不过,见到前面大师的点评含金量很高,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建议LZ先搞清接触线、啮合线、节线是什么?
从回复看,LZ对这个领域还谈不上学到家,填补空白也还谈 ...

下午一直在看诸位的帖子,还是不太明白。不知这东西有在什么地方应用吗?

网友(点评):
传递轴向力,很小的扭力矩就能传递很大的轴向力~

楼主:
关于只有节线没有啮合线究竟是个什么状况,看来必须说明下。
举个形象的例子,一颗球在另一颗球的球面上运动,相切。切点形不成节线的问题不去管他,两者如何传递动力也不去管他,我们只说说他们的运动是不是啮合运动。很显然是啮合运动,但是那个球可以向任意方向运动,你说他有没有啮合线?很显然没有,因为只有啮合面,或者说无数啮合线组成了一个面。

网友:
做学术的都很严谨,两个很赞。只有多交流才能有启发,有进步。就事论事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这种啮合方式,是空间啮合,可以闭合,也可以不闭合。如果有齿,可能每个齿的受力方向和大小都不同。可以实现特殊要求的传动,或能轻易改变输出力或扭矩的方向和大小,或者直接输出就是个变量。不知理解是否正确。但加工是个大难点。应用场合也不多。

网友(点评):
没那么复杂,你就当它是梯形螺纹,没有干涉运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