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压缩机零件清洁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5-10-19):
我们公司做的是制冷压缩机,对各个零件的清洁度要求都很高。目前由于条件限制,来料大型铸件中黑灰非常严重;目前采用的方式是超声波清洗,然后放入喷淋清洗机进行除酯,效果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时超声波清洗液成本高,而且由于我们的铸件黑灰,导致很快一池子清洗剂变得脏不可耐,从而我们的清洗成本高的离谱,请问各位社友,有没有好的方法推荐,万分感谢。

网友A:
以前做过清洗机。你这个工艺中没有初步喷淋清洗掉较大颗粒和浮灰,再过超声波清洗这样的流程吗。以前帮美芝,松下做家用制冷压缩机的清洗设备,没有接触过铸铁洗。帮江铃做发动机清洗,也只是除油。

网友:
这是典型的清理线设计,你找个设计这类设备的公司就解决了,

首先是振动配合风淋,清除掉表层残存颗粒,

再进循环水清理,分很多级,逐级清理,最终是磷化这些处理,产品最终存储在一定洁净等级的库房里面,

这种东西处理是一个行业,

网友:
超声清洗前增加一道除尘。

网友:
数量少 找个专业的厂子外发吧

网友:
哈哈,8爷的那个方法是高要求的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采用喷砂先处理掉表面的脏污,然后再用超音波清洗,这样就会便宜很多

或者前面用一个浸泡的,先泡掉部分,然后用水冲洗后再进入超音波,可以我觉得还是喷砂效果会更好,哈哈

网友(点评):
哈哈,是以前给洋人设计时候,人家的要求,要自动化,要效率,要节水,还不能破坏什么环境,哈哈,国人就一条,就是要‘便宜’,能不上的设备,‘尽可能不用’,就这要求,

网友(点评):
老外也是一定程度上追求“便宜”的。他们人工费更贵,长期生产处理,还是自动化来的划算

网友(点评):
自动化更稳定一些,可惜国内的成本压力,不好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过清洗机。你这个工艺中没有初步喷淋清洗掉较大颗粒和浮灰,再过超声波清洗这样的流程吗。以前帮美芝 ...

我们做中央空调螺杆压缩机,所以外壳都是大铸件。

网友B:
如果数量不多就人工先打磨,数量多就参考6楼的,用喷砂工艺,以前我们厂做同步器齿轮热处理出来表面有很多氧化皮,就是先喷砂,再超声波高温清洗,这样表面应该就能达到清洁度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数量不多就人工先打磨,数量多就参考6楼的,用喷砂工艺,以前我们厂做同步器齿轮热处理出来表面有很多氧 ...

我们铸件内腔很复杂,喷砂里面几乎喷不到多少的,更不要说打磨了,我们也试了很多种方法,目前这种,算是比较有效的。

网友(2017-02-16):
这个简单。把清洗液用微孔滤纸过滤,实现清洗液重复使用

网友(2024-03-21):
你这个事清洗的问题,不锈钢件清洗流程都是:除油-除锈-吹干/烘干;铸件就简单多了,直接抛丸机抛丸除油除锈,并消除内部应力;你如果考虑的是超声波和喷淋清洗剂太贵,可以联系我,我家里有开化工清洗剂厂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