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弹簧分料

楼主(2015-10-19):
请问有谁用过这种形式的弹簧切料。弹簧参数:长度12正负0.5,线径0.25,两边并缠两圈。先谢了。
注:图中只是说明采用这种形式,大家不要纠结图中的尺寸。

网友:
会纠缠么?

网友:
绕簧机是绕一个切断一个,不是你连续绕后切断的。

网友(点评):
好像也不是不行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9&extra=page=75

一般类似圆珠笔的弹簧,都是气吹供料的。也不知楼主这个弹簧大径多少。

网友A:
这种切料机我还真没有见过,三楼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切料机我还真没有见过,三楼的正解

弹簧是经弹簧分离器之后一个挨着一个出来的。弹簧大径4.1mm,线径0.25m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弹簧是经弹簧分离器之后一个挨着一个出来的。弹簧大径4.1mm,线径0.25mm

是将连续的弹簧切断,分开,
还是将已经切断的弹簧一个接一个分离、整列?

图中没看到刀啊

网友:
你说的是先绕好成这样的一个长簧,再一段段切?

网友:
不了解制作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将连续的弹簧切断,分开,
还是将已经切断的弹簧一个接一个分离、整列?

弹簧是成品,现在是将弹簧分开来,方便取料装配

网友C:
楼主问问题就不要藏着掖着 说的不清楚 大家思考也没个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问题就不要藏着掖着 说的不清楚 大家思考也没个重点

弹簧是成品,经过弹簧分离器后,经过直振如图姿态出来,我想问图示的切料方式可行吗?弹簧参数大径4mm长度12mm,线径0.25mm,,两段闭端(并两圈),螺距0.8左右。

网友:
采用吹气分料·首先弹簧得符合要求··两端并紧·弹簧要标准··

网友D:
这样额,基本没用过

网友:
这样能切嗎,切出来也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额,基本没用过

我在网上也没有看到过这种弹簧分料的方法,但是我们公司一个老工程师他这样设计的。

网友(点评):
他要是设计成连卷的,然后一个个切开分料,那还真是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