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行星轮系仿真出现问题,请教啊,研究了好多天了

楼主(2015-10-19):
          行星轮系分析,内齿圈固定,太阳轮输入转速570.8d/s,行星架添加理论负载扭矩9.16E8N.mm,想得到太阳轮上面的实际负载扭矩以及啮合力。理想的负载扭矩、啮合力曲线应该是有波峰、波谷,但是我得到的曲线完全不对,连行星架的转速都波动很大,请教这是什么原因?研究好几天了,崩溃

网友A:
把仿真的时间加长试试,如30s。
另,可以把几个齿轮的齿数提供一下,我算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仿真的时间加长试试,如30s。
另,可以把几个齿轮的齿数提供一下,我算算看。

能加个QQ么?我的1013007228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加个QQ么?我的1013007228

在这里讨论就行,也可以有更多的人看到,参加讨论,集思广益。
QQ讨论,太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讨论就行,也可以有更多的人看到,参加讨论,集思广益。
QQ讨论,太浪费时间。

行星轮Z=42, 太阳轮Z=24,内齿圈Z=108,模数M=14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加个QQ么?我的1013007228

麻烦你有空算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加个QQ么?我的1013007228

我调了下contact参数,稍微好了一点,但还是不很理想。

网友:
有时间发给我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讨论就行,也可以有更多的人看到,参加讨论,集思广益。
QQ讨论,太浪费时间。

好人啊,有爱心

网友:
小弟,模型搞的怎么样了。上次讨论的结果可以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