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动缸和气缸的区别

楼主(2015-10-19):
      现在做伺服电动缸,不知道它和气缸,到底有什么区别,求专业人士指教 。

网友:
看Parker和SMC样本

网友A:
伺服电缸用伺服电机 同步带 滚珠丝杠传动 有较高的重复定位精度 这玩意儿机械部分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电控部分较复杂 尤其多缸控制的多自由度结构

网友B:
这样说吧
伺服电动缸可以停在行程中的任意位置
气缸一般只有两个位置, 伸出或缩回.

实际用的时候, 若有三个以上定位需求的话, 单个气缸是搞不定的.

网友C:
还有伺服电动缸的运动速度可以精确控制,而气缸的速度一般靠手动节流阀控制,无法做到很精确

网友:
气缸用气推动的,电缸也叫伺服滑台,或者单轴机器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吧
伺服电动缸可以停在行程中的任意位置
气缸一般只有两个位置, 伸出或缩回.

气缸加磁性开关,加阀是可以停在任意位置的,虽然不精确

网友(点评):
有一种伺服气缸可以比较精确的定位, 但也没啥用, 还贼贵. 普通气缸用中位截止阀来控制位置的应用, 貌似还没见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气缸加磁性开关,加阀是可以停在任意位置的,虽然不精确

是要用到调速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要用到调速阀吗

嗯,不然速度太快了,用磁性开关感应到对应位置,然后控制阀跳到中位,锁住

网友:
就是普通电机跟私服电机的区别啦啊,也就是QQ跟A6L的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缸用伺服电机 同步带 滚珠丝杠传动 有较高的重复定位精度 这玩意儿机械部分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电控部 ...

听你这样说,蛮容易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吧
伺服电动缸可以停在行程中的任意位置
气缸一般只有两个位置, 伸出或缩回.

你说的和我们老总今天给我说的一样,只是你的更详细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伺服电动缸的运动速度可以精确控制,而气缸的速度一般靠手动节流阀控制,无法做到很精确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气缸加磁性开关,加阀是可以停在任意位置的,虽然不精确

简单而专业,学习了。

网友:
也就是QQ跟A6L的区别啊

网友:
电动缸的结构是电机丝杆结构,有些里面采用同步带驱动丝杆,有些采用齿轮驱动丝杆,电机有无刷电机等多种类型,电机可配置,当采用直流无刷电机或其它伺服电机+编码器的驱动方式时,可以闭环精确控制电动缸的伸出长度;也有一些采用普通的电机驱动,但在电缸的两端设计了限位开关,用于控制行程的终点,这种电缸的功能类似于气缸。电缸通过传感器、电路等可以对反馈力、运动距离、速度、加速度等进行控制,具体的功能要看具体厂家提供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