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油液加热问题

楼主(2015-10-19):
现一项目需要给油缸内部油液加热,想直接从油缸外部加热(泵站加热代价高)。初步想法采用加热带加热,但从没用过。请用过和了解的社友帮忙提提意见,或者其他加热方式。哪家的加热器比较好?

参数:

1.行程2700mm,周长1.2m,可缠绕距离约1.5m。

2.加热油液体积约130L,

3.介质水乙二醇

 4.加热最高温度120摄氏度,加热时间约为1小时。

网友A:
油缸加热120摄氏度,这活塞、缸口密封圈不变软了吗?干什么用非要加高热?

网友(点评):
对啊!为啥这么高啊!液压油理想工作温度40-50度

网友:
干什么用呢

网友B:
流体无法对流,白扯

网友(点评):
热的流体密度小自然往上浮,上面的冷的自然下沉,大侠参照太阳能热水器的热管加热水的原理

网友:
这种状况没见过。

网友C:
你从油缸外部加热,有两个问题,1.油缸密封老化脆弱问题,2.油缸壁厚较厚,传热较慢,热量浪费严重。为什么要加热?还有为什么不能在泵站加热?泵站加热的话只是多几个元件而已

网友:
我觉得还是泵站加热最靠谱,你说的这种很容易产生不均性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要加热?一般是是要降温的。还有如果是给设备加热的话可以添加小型加热站,或者内镶贴片式加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加热120摄氏度,这活塞、缸口密封圈不变软了吗?干什么用非要加高热?

缸内采用都是进口的密封圈,是研究在特定温度下,油缸动态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流体无法对流,白扯

油缸是运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从油缸外部加热,有两个问题,1.油缸密封老化脆弱问题,2.油缸壁厚较厚,传热较慢,热量浪费严重。为什么 ...

油缸的密封圈都是进口的,不用泵站是因为油缸的油正常情况下都进入到蓄能器里边,不回油箱。

网友(点评):
LZ的油缸不是用来做功,是用来“注射”,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油缸加热120摄氏度,这活塞、缸口密封圈不变软了吗?干什么用非要加高热?

我觉得LZ嘴里讲的油缸,不是我们通常的油缸,应该是类似“注射器”这种。

网友:
应该有2种加热方式:
1)热传导,不锈钢半圆加热瓦,两片组合;
2)电磁线圈加热方式。
控制上需要考虑温度惯性和不均匀的问题。工程上要做好保温隔热。

网友(点评):
活塞上多道铸铁圈环这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聋侠,生铁环做隔热,还是密封?

网友(点评):
火车上的驱动大气缸活塞环是生铁,汽车发动机活塞环都是镀铬生铁。

网友:
没看明白,加热带加热?加热器加热?油缸?介质水乙二醇?给个图吧图片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要加热?一般是是要降温的。还有如果是给设备加热的话可以添加小型加热站,或者内镶贴片式加热片 ...

是试验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LZ嘴里讲的油缸,不是我们通常的油缸,应该是类似“注射器”这种。

两个缸对连,通过控制主缸驱动被试缸,在特定条件下考核被试缸的性能。

网友:
楼主是想做高温试验吗?这是要花钱的,不花钱想做好试验是不可靠是。有专门的高低温实验室的。需要花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