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纤维材料上加工孔,请教

楼主(2015-10-19):
最近有一批碳纤维的材料,要在上面加工100度螺钉沉孔,目前采用的沉孔刀具为普通钢沉孔钻,100度为钳工自己磨的,加工过程中由于碳纤维的特殊性能,导致钻头磨损严重,每沉一两个孔就需要修磨钻头,导致加工效率和加工质量大幅降低,请问对于碳纤维材料的钻孔、沉孔,采用什么刀具比较好呢?锪钻可以吗?推荐材料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能说说是什么碳纤维材料么?牌号?纤维走向?树脂牌号?

网友A:
建议上DLC涂层的钻头。

楼主:
不知道啊,只知道是这种材料,特点就是比较费刀子,想选专用的沉孔刀具,不知道怎么选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DLC涂层的钻头。

钻头材料有要求吗?是选锪钻吗?感觉这个是专门干孔口倒角的

网友(点评):
DLC涂层硬质合金锪钻。

楼主:
引用 楼主:
钻头材料有要求吗?是选锪钻吗?感觉这个是专门干孔口倒角的

求推荐厂家,我要求的倒角为100度,谢谢

网友:
焊接金刚石扩刀
不可用DLC涂层
如果涂层要郑八经的金刚石涂层
国内据说只有一家可涂

网友:
定做镶合金的沉孔钻

网友B:
DLC类金刚石涂层确实不行,我有个客户专门做碳纤维加工用的都是PCD的刀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LC类金刚石涂层确实不行,我有个客户专门做碳纤维加工用的都是PCD的刀具。

大侠,能推荐你客户的网址或者资料吗?我最近需要找碳纤维加工的资料,特别是大板加工。谢谢。

网友(点评):
我的客户正好是加工大型碳纤维板材的但是他们是加工飞机发动机外壳的,网址和资料对外是保密的。我去客户工厂都要提前预约凭身份证、工作证而且还要他们公司保安带着才能进去的。

网友:
昨天弄个高速主轴驱动的叶片,强力胶粘在平磨上磨的,白钢玉砂轮,46吧。很轻松啊。能不能从“磨削”方面考虑?
再说,用“刀具”的话,切削刃不光滑,或进给太快,“纤维”就被拉出来了,慢慢“进给”的话,“刀具”干不过它的。
不搞加工的,只是巧合,我磨了三个碳纤维的叶片。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能推荐你客户的网址或者资料吗?我最近需要找碳纤维加工的资料,特别是大板加工。谢谢。

谢谢。
我问过无锡一家日企。询价之前说平面度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要到日本加工,所以价钱翻了一倍我也同意,但是给他们最终图纸的时候就这也做不到那也做不到。

网友(2023-10-20):
|浴火凤凰发表于 10-21 14:38
谢谢。
我问过无锡一家日企。询价之前说平面度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要到日本加工,所以价钱翻了一倍我也同意,但是给他们最终图纸的时候就这也做不到那也做不到。

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15703421296 V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