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合管开孔,请教

楼主(2015-10-19):
原始的操作方法:划线-开孔(氧割)-打磨,一个管开六个孔耗时较多,且开孔不规则。
有没有其他的工艺或设备能解决这个问题,但费用不要太高。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夹具+台钻+开孔器,可行乎?

网友:
至少也应该标注下管子直径啥的嘛,直径小可以考虑2楼的方案

网友:
还有一种东西,如果你量大,直接冲孔。

网友:
LZ要讲讲主管的管径,壁厚,开孔的直径。
看你用氧割,估计主管至少φ200往上了。
暂时找不到好的切割方法,那就做套可调半径的夹具,希望圆度好一点,能够少打磨点。

网友:
6楼估计的因该没有错,用枪割的孔因该相当的大,超过半米你还是再接再厉的割吧。半米内薄点可以上大型冲床,厚了你还是割吧。会用枪割的就不谈精度了,也不谈300毫米以下了。

网友(点评):
只要不是太大其实还可以,搞把盘型的刀慢慢转。掏一个园出来。

网友:
量大就做一个数控火焰,或者数控等离子

网友:
找外发 激光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