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板和热轧板的区别

楼主(2015-10-19):
1、冷轧板和热轧板的区别在哪里?哪种材质好一些?
一般来说,冲压用的板料是冷轧板还是热轧板?
2、退火的材料是冷轧板么?正火的材质为热轧板么?

求指导。。。

网友:
冷轧和热轧工艺以再结晶温度为区分点;但是冷轧也理解为在常温下进行的的轧制;

一块钢坯在加热后(就是电视里那种烧的红红的发烫的钢块)精过几道轧制,再切边,矫正成为钢板,这种叫热轧。

冷轧一般是经过热轧-酸洗(去除氧化皮)-冷轧这样的加工工序而得到的,一般后续还有退火。

热轧钢板表面质量差有氧化皮,冷轧钢板表面质量好无氧化皮;
热轧钢板硬度低,加工容易,延展性好,一般为中厚板;
冷轧钢板硬度高,强度高,加工困难,一般为薄板可以作为冲压用板;

网友A:
热轧板就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的轧制。冷轧板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下对热轧板卷进行的轧制。

冷轧板是用热轧钢卷为原料,经酸洗去除氧化皮后进行冷连轧,其成品为轧硬卷,由于连续冷变形引起的冷作硬化使轧硬卷的强度、硬度上升、韧塑指标下降,因此冲压性能将恶化,只能用于简单变形的零件。一般冷轧板都经过连续退火,才能恢复其塑韧性。

一般冷轧退火后钢板强度都高于原热轧板。

冷轧板表面质量要远远高于热轧板卷。
由于冷轧是使用经过酸洗的热轧卷按为原料,所以冷轧板表面质量要远远高于热轧板卷,更适合做家电板、汽车板等对表面质量要求高的钢板。

网友:
1.轧制温度不同。相同材质有热轧也有冷轧,与材质无关。
  一般冲压用冷轧板,因为厚度公差,板型,表面光洁度,力学性能都由于热轧板;
2.是的

网友:
轧制温度不同,冷轧板厚度公差,板型,表面光洁度,力学性能都优于热轧板;

网友(2015-11-18):
轧是什么意思?

网友:
通俗点儿 就是精度要求高时 使用冷轧板  要求低时使用热轧板,冲压一般是冷轧板 一般的焊接工艺都是热轧板。成本上来说 冷轧的贵 热轧的便宜。

网友:
薄板的情况下,一般使用冷轧钢,冷轧钢的强度高,韧性相对较差,不易变形,不易起较多的毛刺,容易处理

网友:
冷轧与热轧两者力学性能到底相差多少呢?手册上也没得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轧板就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上进行的轧制。冷轧板是在再结晶温度以下对热轧板卷进行的轧制。

冷轧板是用热 ...

由于连续冷变形引起的冷作硬化使轧硬卷的强度、硬度上升、韧塑指标下降,因此冲压性能将恶化,只能用于简单变形的零件。
看到这里糊涂了,按这个道理,冲压应该多用热轧板呀,可楼上楼下都说热轧板板厚公差,表面好,常用作冲压件,还望楼主进一步说明

网友:
冷轧板薄,热轧板为中厚板,看用途了,拼钢网老刘讲的挺好的了。

网友:
又学习了一个新技能~~~新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