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会对薄铝片的内应力产生什么影响?

楼主(2015-10-19):
厚度0.07-0.10mm的条形铝带经滚刀刺破、折弯后再用热风进行加热,温度60-80℃,加热的作用是蒸发加工时喷的润滑油雾,那么想请教一下:这个温度下的加热再冷却,是否会对已成型铝带的内应力产生影响?什么样的影响?

网友A:
1、60~80℃只有热涨冷缩的作用的吧,铝带只有没有外部约束影响它的热涨冷缩,就不会产生热应力,也就不会对内应力有影响;
2、60~80℃对晶体结构无影响,不会出现像热处理时的晶体结构的改变,所以也不会产生内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0~80℃只有热涨冷缩的作用的吧,铝带只有没有外部约束影响它的热涨冷缩,就不会产生热应力,也就不会对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