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请教

楼主(2015-10-19):
如图所示,螺纹外径在14多点

用55°螺纹样板,测的,它的螺距是每英寸24齿

请问,这是什么螺纹?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 9/16-24 UNEF 超细牙螺纹。此美制螺纹牙型角是60度,55°量规卡起来可能不太紧密。

每英寸24牙,那么螺距为 25.4/24 ≈ 1.0583mm,不妨用公制1.0螺纹样板卡一下,看贴合情况如何。

9/16in=14.2875mm。

网友(点评):
管螺纹虽然也是英制的,但却和普通英制螺丝纹不同。管螺纹是讲通径,楼主这东西应该只是普通英制螺纹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0cb41286ec3a87c24028c4b8.html?from=sear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 9/16-24 UNEF 超细牙螺纹。此美制螺纹牙型角是60度,55°量规卡起来可能不太紧密。
 ...

谢谢大神回复

这是我用55°量的,您能帮忙判定一下,这是紧密不紧密么?

网友(点评):
看样子不是很紧密 :)

网友(点评):
非常不紧密,不像是55度,像60度的统一螺纹

网友:
最好使用螺纹环规来测量螺纹嵌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 9/16-24 UNEF 超细牙螺纹。此美制螺纹牙型角是60度,55°量规卡起来可能不太紧密。
 ...

处士,管螺纹外径不是这么计算的。这个尺寸没记错的话对应的是管子的内径。

网友:
我赞同处士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士,管螺纹外径不是这么计算的。这个尺寸没记错的话对应的是管子的内径。

管子上的螺纹不一定就是管螺纹。
就我所接触到的,管子上面的螺纹不仅有美制统一螺纹UN,还有压力表接头上的公制螺纹M14*1.5等。捷锐喷枪枪管上的螺纹就是UN螺纹,靠螺纹胶密封;压力表上的,靠活接螺母将球头与锥面压紧密封。
美制统一螺纹UN的公称直径,跟公制螺纹一样,直接就是螺纹大径,即9/16in=0.5625in=14.2875mm。

网友(点评):
那这个螺纹跟管螺纹怎么区分?同样标9/16-24UN的话?

网友(点评):
管螺纹代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