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学什么受力分析软件好

楼主(2015-10-19):
各位机械社友们,小弟想学习下受力分析软件,不知从何学起,三维软件学的SolidWorks,二维CAD,大家给支个招

网友A:
SolidWorks 不就有受力分析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 不就有受力分析嘛

那个不是只能单个两件的受力分析吗,能做装配体的分析?

网友(点评):
请问你了解solidworks simulation多少,就敢大放厥词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不是只能单个两件的受力分析吗,能做装配体的分析?

不了解才想问问大家吗

网友:
没基础软件都一样,做出来你都不知道对错,把力学和数学学好。

网友:
solidwork本身自带力学分析,可以做装配体的分析,装配体分析时,需要注意各部件的连接方式。没有用过solidwork,但根据我自己的理解,solidwork、proe等的力学分析应该学习起来比ansys容易很多。但solidwork的力学分析有自己的局限性。

网友:
分析一般不用sw吧,adams,ansys很多,重要的是干货,软件只是辅助

网友(点评):
外国分析经常用simulation,原因是工程计算需要的CAE与科学研究用的CAE本就不是一种软件。

网友:
SolidWorks自带simulation分析,操作还是比较简单,也容易学,结果的是不是精准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点评):
谁说操作简单的,难道不需要添加边界条件吗

网友:
有精力的话,尽量学习ANSYS吧,学习资料很多,也有workbench比较好上手!也能学些基础力学知识和有限元的基本思想!
更高级的话可以用APDL编程,ANSYS还是比较主流的!

网友(点评):
主流,哪个主流。

网友:
solidworks里面有,但是需要先建模。推荐使用Adams,设计前期用很好。至于ANSYS,我用的较少

网友(点评):
哪个CAE不需要模型。

网友B:
我是做非标设备设计的,拿不准的、结构关键零部件的校核,我都用的是simulation,东西貌似还没出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非标设备设计的,拿不准的、结构关键零部件的校核,我都用的是simulation,东西貌似还没出过问题。

看到非标没有靠经验拍脑袋真好。不过大多数非标设计都很少用在重工重载,所以问题少点吧

网友:
有限元分析软件 ansys 或者abaqus 动力学adams

网友(2017-07-15):
为什么我的SolidWorks没有受力分析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