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焊接求助

楼主(2015-10-19):
问题是这样的,PP板 12mm厚,要处理成一个五面容器,知道可以用PP焊条焊接,不过内壁要光滑圆角过度,请问这个焊接是怎么做到的呢?还请前辈指导。

网友:
超声波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A:
这个是平板折弯的,至焊了一条缝和底,焊接做不到圆滑无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平板折弯的,至焊了一条缝和底,焊接做不到圆滑无缝。。。

希望是五个面都是光滑过度的,平板折弯应该不能实现了。您知道还有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呢?

网友(点评):
平板折弯为什么不能实现?

网友:
塑料焊接不都时超声波焊接吗

网友(点评):
有热风枪吹的。没那么高大上

网友:
  热风枪焊接这么厚的PE板行不通,加热时间太长,而且焊接表面加热不均匀,焊接后焊接表面不美观。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超声波 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是五个面都是光滑过度的,平板折弯应该不能实现了。您知道还有什么方式能够实现呢?

我还真的想不出什么方法了,焊接拼缝一定是存在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进来学习一下。
是不是加热是不能露。以前我们公司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外协了。不知道以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0-06-23):
两个PP料怎么焊接在一起   我用热板焊  焊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