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输送轴受力分析

楼主(2015-10-19):
各位大侠,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关于螺旋输送机轴的受力问题,如图片所示,左边图(a)与右边图(b)受力是否一样?书中说,左边图受压力,右边图受拉力,我怎么看上去,都是受压力呢?求大侠解答,谢谢!

网友:
以电机为基准来看。
还是自己多思考,想不明白,没关系,一直想一个礼拜,还没明白,再来问

网友:
a图旋转180°后,与b图比较,受力正好相反。
不明白这里拉力与压力是如何定义的?
拉力与压力在这里有何意义?
是否应该注重轴的支撑位置?

网友:
  这个和电机转向有关系,第1个图推料的话是对的。

网友:
左边是往前送料,右边是往后回料

网友:
百度了一下,a图是推料,受到料物的反作用力,所以受压力;b图是回料,一样受到料物的反作用力,所以受拉力。关键在说a图受力不当,这是为什么那?

网友(2021-07-18):
细长杆受压,螺杆轴容易弯曲,受拉则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