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铣加工304刀具损耗严重,求解

楼主(2015-10-19):
旋风铣加工304刀具损耗严重,请各位指教。

楼主:
304原材料经过退火或者加2个铜,刀片是从株洲钻石原厂订购,工件直径23,长度228,螺距16.5,也找师傅看过,说是共振和刀片切削量过大的问题,请诸位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楼主:
304原材料经过退火或者加2个铜,刀片是从株洲钻石原厂订购,工件直径23,长度228,螺距16.5,也找师傅看过, ...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加两个铜是什么意思?
小白的问一句,是加入铜元素吗,对鉻镍不锈钢有什么好处吗?

暴风铣见得不多,见过加工骨钉的

工件有点长,夹持刚性好吗,尝没尝试加大转速比

网友B:
磨损的情况最好是有个图片。比较好分析是崩坏还是磨损。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刀片牌号没选对的缘故。另外加工不锈钢,如果加工量大,最好还是用专用的冷却液

网友C:
304材料又粘又艮,加工时易粘刀尖,使刀尖上的热量不易散发,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几分钟)刀尖就被粘掉了,所以会很费刀片。改善方法最重要的是刀的角度,其次是刀的牌号,在次就是冷却、转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加两个铜是什么意思?
小白的问一句,是加入铜元素吗,对鉻镍不锈钢有什么好处吗?

对,加高铜元素,本身304材料含铜量很低,加铜可以好车一些,鉻镍的含量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损的情况最好是有个图片。比较好分析是崩坏还是磨损。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刀片牌号没选对的缘故。另外加工不 ...

大概做到五六根,刀片就直接崩碎了,使用了专门的不锈钢冷却液(1:20),刀片型号株洲钻石YGB302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4材料又粘又艮,加工时易粘刀尖,使刀尖上的热量不易散发,经过一段时间(大概几分钟)刀尖就被粘掉了,所 ...

这些因素我们都找过,刀片现在使用株洲钻石YGB302

网友(点评):
你现在用的刀是如何修改刀片的角度?刀片经过刃磨?

网友A:
谢谢,
对于不锈钢加工除了6楼所说,我认为还有加工硬化。
之前的退火应该是消除前序所产生的加工硬化。
几条建议,供参考。
1,现场是否采用的是顺铣。照片上看需要铣刀逆时针,工件顺时针。如果是顺铣,检查刀片后刀面是否磨损,如磨损,加大转速比可改善。或从新设计刀盘。
2,如果不是顺铣,要变为顺铣。可提高刀片寿命。
3,加冷却。
上面应该是现场可以改善的。如果上述没问题。那就听师傅的吧
振动引起的。
1,切削量太大,看刀具是左,右刃错齿分布,拼接成加工范围。每刃满刃切。可变为波形刃,或立装刀片多刃玉米形拼接(效率变低)
2,增加夹持刚性。
总之,减少切削抵抗,减少振动导致的寿命底下。

以上,供参考

网友D:
这个是家用榨油机螺杆,我们的数控旋风铣刀片转一次位可以加工30件左右,也是304的,一次只要4片刀,而且是正常磨损,加工一件3分钟左右,表面质量比你的这个产品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家用榨油机螺杆,我们的数控旋风铣刀片转一次位可以加工30件左右,也是304的,一次只要4片刀,而且是 ...

朋友,能留个联系方式吗,向您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对于不锈钢加工除了6楼所说,我认为还有加工硬化。
之前的退火应该是消除前序所产生的加工硬化。
 ...

非常感谢,您说的方法我都会一一尝试,有什么地方不明白,还请您指教.方便的话加个QQ4266669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做到五六根,刀片就直接崩碎了,使用了专门的不锈钢冷却液(1:20),刀片型号株洲钻石YGB302

看加工出来的工件感觉切削时不太稳。如果是刀片直接崩碎,首先改善装夹,然后换个抗冲击性好点的刀片吧

网友:
如果刀片碎掉那就是床子刚性的问题,检查刀架连接吧。
冷却液可以试试酱油。。。

楼主:
这个是买的山西风源的旋风铣,两个工件做到后面振纹越来越大,能做到六根刀片就爆了

网友D:
在那里买的,叫人家给你解决,你当时买的时候没有问人家能不能做?效率怎么样?刀具耐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那里买的,叫人家给你解决,你当时买的时候没有问人家能不能做?效率怎么样?刀具耐不耐用?

山西风源,找了很多次了,也没给个什么方案,只管销售没有售后。最开始的时候,我用加铜材料,还是很顺利的,现在是加铜、退火都不管用了,突然出现的问题,还以为是材料不行,换了很多批都一样,刀片损耗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那里买的,叫人家给你解决,你当时买的时候没有问人家能不能做?效率怎么样?刀具耐不耐用?

朋友,你也做这个工件,还请留个联系方式,向您请教,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刀片是特定的不能换厂家的话,让他们给换一个摩擦系数低的涂层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山西风源,找了很多次了,也没给个什么方案,只管销售没有售后。最开始的时候,我用加铜材料,还是很顺利 ...

如果之前很顺利,现在出现问题的话
挺大可能是机床问题。
作为现阶段改善措施,要尝试加大转速比
先单独减慢工件转速试试。
有点改善再提高刀具转速试试。

网友(2015-12-11):
牌号选择错误。

网友:
机床本身问题或刀片质量问题及牌号的选择问题。。。

网友:
同病相怜,,,。。

网友:
你是买的高仿的YBG302了吧?要不就是铣床的轴有跳动了。今天白天查了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