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这个图差尺寸,大家帮我看下

楼主(2015-10-19):
长是已知的,但上面最右边一段,以及标注6的角度未知,可以画出来么。。。。(并且假设的上面两个梯形是一样的)

网友A:
明显这是初中几何不及格
看图中白色箭头代表的尺寸,能求解的,则剩下的部分就不必标注尺寸。

网友B:
最基本的一个尺寸,总长是多少啊?不能让下料的剪床师傅自己算一下吧,呵呵。
好动企业计件算工钱的,剪床师傅能不火么,呵呵。

网友:
自己琢磨一下吧,我已经画出来了,如果还是不懂再说

网友C:
不能说缺尺寸,只能说标的不规范;标上2-,就完备了。

另外总体尺寸,厚度,公差啥都没有,完全就是读图者自己把握了,呵呵。

网友:
这种标注习惯,不利于读图啊。

网友D:
让工人看的图,最好不要标角度,采用坐标标注,能好一些,工人不用计算,或是说直接线切割,工人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这是初中几何不及格
看图中白色箭头代表的尺寸,能求解的,则剩下的部分就不必标注尺寸。

6那里的角度未知,怎么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说缺尺寸,只能说标的不规范;标上2-,就完备了。

另外总体尺寸,厚度,公差啥都没有,完全就是读图 ...

嘿嘿,这只是一个CAD的练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基本的一个尺寸,总长是多少啊?不能让下料的剪床师傅自己算一下吧,呵呵。
好动企业计件算工钱的,剪床 ...

哦哦,受教了,原来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让工人看的图,最好不要标角度,采用坐标标注,能好一些,工人不用计算,或是说直接线切割,工人很方便

嗯嗯,以后注意

网友:
总长、总宽,要标注,工人好下料;斜着标的6和10,做好能标宽度和高度,或者标角度,线切割好计算坐标;斜着标的6和10中间的台阶顶部宽度是7吧,最好标出来,斜着标的10右边的高度也标一下

网友(2015-11-21):
尺寸标得不清楚

网友:
看到这标注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