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 如何做曲线剖?

楼主(2015-10-19):
请问

UG 如何做曲线剖啊?做出来的没得剖面线   还报警说输入对象是空的实体。

谢谢。我就想用UG做出下面两张图那种效果    在某一个位置进行局部的斜剖     还望大家多多指点

楼主:
求助    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曲线剖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剖是什么。

我就是想对一个部件的某一个部分进行斜剖

网友B:
用局部剖  自己构造任意剖切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局部剖  自己构造任意剖切线

能详细说一下吗  谢谢

网友C:
出UG工程图你要想剖最好是用万能剖。具体实现方法是:在建模环境下。调出PMI。里边有个剖视图,是基于3D剖切的。你可以在此页面设置一些你想要的效果。然后进入工程图,注意视图选取你刚创建的(在默认方式下,系统会自动为你创建一个名称。你可以更改,也可以用他自定的,都没问题。) 。。。。。。。。。。这个基本就是万能剖。想要什么样的都成。你摸索下就会了。注意创建草图时必须是连续线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UG工程图你要想剖最好是用万能剖。具体实现方法是:在建模环境下。调出PMI。里边有个剖视图,是基于3D剖切 ...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转剖

貌似不行   旋转剖是针对整个视图   局部好像不行

网友(点评):
在制图模块,插入->视图->折叠剖,可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

意思就是在这做剖视图,可以实现你的什么局部剖,对称剖,曲线剖之类的,明白没有。因此叫做万能剖。

网友(2015-12-14):
这么复杂  我也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