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圆角失败。。。

楼主(2015-10-19):
请问这里这两条边导圆角失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指的那两条边?标注一下,O(∩_∩)O~

网友:
看不懂,哪两条边啊。。。

网友:
边线长度不够。

网友:
变圆角倒圆

网友:
不知楼主说的是哪条边线的圆角

网友B:
为什么都要倒圆角呢,有没有想过怎么加工,或者加工的出来么

网友C:
需要倒角的用红圈标记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的那两条边?标注一下,O(∩_∩)O~

,另一边是这一样的形状都可以导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倒角的用红圈标记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都要倒圆角呢,有没有想过怎么加工,或者加工的出来么

额,这个还只是一个PROE的练习题

网友:
圆角的半径值改小一点

网友:
圆角交叉了

网友(2016-01-06):
重启proE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