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的视图剖视后,我所画的部分怎么成了个台阶?

楼主(2015-10-19):
请问,我左边的视图剖视后,我所画的部分怎么成了个台阶?正确的画法是怎么样的?这是PRO5.0,谁能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你分清楚了阶梯剖和旋转剖的区别了吗

网友:
你的C-C剖面是怎么剖的?

如果是过有个凹槽,这个视图是对的。

一边来说,软件很好会错的。

网友:
楼主,要旋转剖截面才行啊!

网友:
你那是旋转剖好吧

网友:
用偏移面作剖视图看看

楼主:
相同的实体,我用UG作的旋转剖正常,PRO作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帮忙看看,谢谢

我认为PROE生成的有台阶的视图是正确的
先看旋转剖截面的定义:当用一个剖切平面不能通过机件的各内部结构,而机件在整体上又具有回转轴时,可用两个相交的剖切平面剖开机件,然后将剖面的倾斜部分旋转到与基本投影面平行,然后进行投影,这样得到的视图称为旋转剖视图。

动画是我理解的旋转剖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PROE生成的有台阶的视图是正确的
先看旋转剖截面的定义:当用一个剖切平面不能通过机件的各内部结 ...

就你现在的也看出没能台阶,应该像我UG剖的那样啊

网友:
UG的那个也很正常,因为它把相切边的边线显示出来,一般而言,相切边的边线是不显示的。这说明你的设置有问题,而不是什么软件错误。

楼主:
谢谢你,能不能教我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