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钢钻孔夹具怎么设计?

楼主(2015-10-19):
批量方钢钻孔采用什么夹具?用什么钻床?

网友:
两爪定心卡盘或着四爪自定心卡盘知道不?

网友(点评):
孔与方管两边没有公差要求直接用平口钳不是更好吗?

网友:
用的好台钻就可以,也可以上自动化

网友:
这是方钢还是方通?

网友:
搞一个拐角的,上面加一个钻套,这个要求很轻松。

网友:
批量的话搞个模子就好了吧

网友:
这也是问题?

网友:
很简单的么  定位打 用台钻就可以完成

网友:
可以模具冲,就是会有些毛刺

网友:
我们一线的话,就是在端面一个定位保证100,然后与端面定位垂直设2个点位保证基本分中(你这里没太高要求,看图)。台钻喽。

网友(2016-12-20):
批量的话,看看有没有数控激光切割的办法弄,那样出来毛刺很少,容易实现批量!

网友(2021-11-27):
薄板关键钻头磨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