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proe的问题

楼主(2015-10-19):
请问我现在有一套装配体,我想把其中几个零件孤立出来,出工程图。要怎么搞?

网友A:
首先选中需要的零件,再点右键,出现快捷菜单后选择打开,然后再新建一个绘图就可以出工程图了。这是一个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选中需要的零件,再点右键,出现快捷菜单后选择打开,然后再新建一个绘图就可以出工程图了。这是一个方 ...

我是几个零件一起,不只单独一个零件。可以吗?我现在手边没这个软件,不好试。     那个装配体是这样的:一台机,有个支撑架,我想把支撑架单独拿出来做工程图。  我知道SolidWorks里面有孤立,然后可以出工程图。proe不太懂

网友:
可以的,选中几个零件,然后点右键,出来快捷菜单,选择移动到子装配,就把那几个零件单独成一个装配体,在单独把这个装配体打开,出工程图

网友:
可以工程圖內單獨做個頁面,把不用的零件遮避起來,如果還要就讓他顯示,很方便

网友:
和SolidWorks一样的,都分装配体和零件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都是一个个来的,只在实体装配体中用过那显示/不显示,没注意在装配体工程图中用这个。

网友:
建立子装配。

网友:
楼主知道“视图管理器”中有个“简化表示”选项吗?多摸索下就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在装配图里面出,子零件的工程图,有时候我们经常用到,特别是子零件比较简单,不需要单独针对子零件一个一个出相应的工程图。
你可以新建简化表示,然后在布局里面选择相应的零件,出相应的视图即可。不懂的,可以私下聊,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