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怎么做?

楼主(2015-10-19):
工件长200,直径55,两头车好后铣方,方面长70,如图所示, 要求公差2丝半(磷化后),磷化膜厚度3丝,怎么保证公差?

网友A:
如果能确定磷化膜厚度为恒定值(或者波动幅度较小,可忽略),磷化前尺寸的上下偏差为原来图纸尺寸的上下偏差同时减掉磷化膜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确定磷化膜厚度为恒定值(或者波动幅度较小,可忽略),磷化前尺寸的上下偏差为原来图纸尺寸的上下偏 ...

你觉得铣加工难度大吗?我做了2个样,尺寸已经超差,当然做样没做夹具。即使做了夹具,因为要翻身几次,我觉得保证2丝半还是有难度的,不知有何高见?谢谢。

网友(点评):
用4轴做很简单了,干嘛搞得那么复杂啊。

网友:
也跟机床性能有一定关系,实在不行就留余量钳工修配吧

网友:
早上起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批量大的话,找些改造车床的资料改造车床
车出个四方形,然后磨床磨,再磷化

网友(点评):
请问用车床能车出四方形?

网友(点评):
可以,就是最简单的旋风铣,几边形都能车

网友:
要看加工机床是哪种了,如果是高级的机床就好办,普通的机床加工装就要考验操作工的技术水平了,公差的话要先找磷化的人问问人家能保证厚度尺寸到什么程度,再根据这个自己去转换尺寸就得了。

网友:
我想说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别凑合着做。

网友:
就一个截图,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没法谈精度

楼主:
还没找到解决办法,磷化也是个难题,很难保证磷化膜的厚度都一致。稍微不注意就玩完了。车加工没问题,就是铣加工有点难度。
翻身次数多,误差难控制,就算是磨,也有平行度问题、

网友:
这个做个夹具用线切割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C:
1什么夹具不用做,靠四面铣来做也行,装夹技术过硬做得出来,但太累风险也大
2车床车长15毫米给四轴三爪当夹头,一夹一顶四轴做,很稳定,玩了车床批掉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什么夹具不用做,靠四面铣来做也行,装夹技术过硬做得出来,但太累风险也大
2车床车长15毫米给四轴三爪当 ...

那普通的三轴加工中心做不行了?或者说比较困难,三轴的自己有,四轴的得出去找,还有加工费估计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普通的三轴加工中心做不行了?或者说比较困难,三轴的自己有,四轴的得出去找,还有加工费估计比较高。 ...

可以,什么夹具都不需要,钳口上做就可以,不过需要技术基本功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什么夹具都不需要,钳口上做就可以,不过需要技术基本功很好的

大哥有4000几百件呢,这样就台钳夹夹那要疯了。我样品就是台钳夹夹做的,公差超太多了,很不稳定。翻身太多,头痛中

网友D:
放卧式加工中心两头一次搞定,公差可以保证。我做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批量大的话,找些改造车床的资料改造车床
车出个四方形,然后磨床磨,再磷化

当然可以。要做、辅助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卧式加工中心两头一次搞定,公差可以保证。我做过类似的。

四轴的铣床?

网友:
是四个轴,工作台旋转,两边可以一次下。数量比较多,建议做个夹具。

网友:
这个用加工中心(或者车铣一体的)做,一次加工到位,没有反复装夹后的累积误差。就是要提前算好磷化的厚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什么夹具不用做,靠四面铣来做也行,装夹技术过硬做得出来,但太累风险也大
2车床车长15毫米给四轴三爪当 ...

第二种夹十五毫米会不会震刀?

网友:
1)车铣中心一次搞定
2)车床加工外圆,加工中心+三爪卡盘立着加工扁位(一次铣4面,何来多次翻面?)

网友:
先锣出个方的,在车圆的,精度稳稳的。镀层只有打过几个样板才知道膜厚公差浮动多少,在确认加工公差。

楼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做样,QQ879439631

网友:
数控铣床加工应该没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夹十五毫米会不会震刀?

一夹一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批量大的话,找些改造车床的资料改造车床
车出个四方形,然后磨床磨,再磷化

请问,车床怎么车出来四方啊?没有见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车床怎么车出来四方啊?没有见过,谢谢

利用转速比与刀具刃数关系,简单的车铣复合,也是简单的旋风铣。
一般我知道的用它大批量生产外六角螺钉

网友(2015-11-29):
公差这么小不应该多次装夹加工,我觉得使用车铣复合机一次装夹就可以做出来

网友:
最终公差0.025.这个一般磷化处理很难保证吧。。不知道楼主找到方法没有。

楼主:
车,铣,磨 ,磷化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我是来学习的,欢迎大家多发表意见。

楼主:
已经在做了,先车,再铣,铣时留余量去磨,磨完再磷化,磷化膜厚可以控制在0.003mm到0.03之间,我现在磷化层不超0.01 。
铣是一个面一个面的铣,车时保证外圆公差2丝,铣时保证垂直度,以及对称度(控制在4丝以内),磨加工就不用说了,可以控制在几个μ
磷化完直接发货。多谢大家的意见。车铣复合也是个好办法,但是考虑成本不适合。

网友:
铣削的时候分精加工和粗加工,精加工的量留个0.5MM的余量,铣削的时候转速和近给都降低,干活之前用千分尺测一下刀具的跳动量。要是还是搞不定留0.1的量给钳工修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