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电机带动丝杆使200公斤的物品进行升降,如图,请教

楼主(2015-10-20):
想通过电机带动丝杆使200公斤的物品进行升降。对精度有要求,平常看到的例子都是电机在上放固定侧也在上方。如果倒着装,电机在下面会有多少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所说的受压是指?因为丝杠垂直安装,两端加了固定支撑,电机和丝杠之间没有轴向压力的吧?

丝杠有俩支座,一个叫“固定座”,受轴向力;另一个叫“支撑座”则不受。

固定座在上,则丝杆如檐前吊坠,受拉力;固定座在下,则丝杆如桌上立筷,受压力。

一般电机又装在固定座一侧。所以看电机在哪儿,就知道“固定座”在哪儿,百看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着装丝杠是受压的,时间长了会变形,影响精度;电机在下的话,还得考虑留出安装空间,太麻烦了。

你所说的受压是指?因为丝杠垂直安装,两端加了固定支撑,电机和丝杠之间没有轴向压力的吧?

网友A:
倒着装丝杠是受压的,时间长了会变形,影响精度;电机在下的话,还得考虑留出安装空间,太麻烦了。

网友(点评):
怎么装丝杆都是受压啊,你的受压指的是?

网友(点评):
杆件受压。

网友(点评):
对丝杆来说,正装倒装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