铍青铜热处理前后的机械性能有多大差别?请教

楼主(2015-10-20):
各位,大家好,我想知道,铍青铜热处理前后的机械性能有多大差别?一般热处理是机加工前还是后,主要在强度、弹性和硬度方面做一下论述,谢谢!9 [( X; z' ^* M5 P, q

网友:
网搜就有大把资料,何不自己动手?

楼主:
汗!网上的资料查过的,一般说的都是处理后的强度,前后没有对比的;说也只是固溶时效处理后,强度硬度及弹性有很大提高,对于单纯固溶处理不做时效是否有意思什么的都没有具体论述,所以还不是很明白啊!

网友(2016-03-12):
铍青铜工艺:铸锭,探伤,锻造毛培,热处理,加工。资料我也查了很多,大都是外行写的。铍青铜的质量国内就那样了,好的领域的材料是进口的,我已经摸了一年了,还是不行,我的感觉,热处理的工艺是最关键的,我只知道国内的工艺,不知道老外是怎么干的,TMD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