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主轴,请教

楼主(2015-10-20):
小子不才,看@相当帅的卒 的帖子后,也寻思整了这么个帖子,图片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传上来了,就两主轴,同行应该能看出一二。
另外8爷,您是行家,有些东西能否私聊,向您讨教讨教?@2266998
具体参数不写了,大致:材质42CrMo,总长4.5m左右,总重16.5t左右

楼主:
最后一张手机是苹果6

网友:
好威武霸气的主轴!

网友A:
这么大的轴,会用在什么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轴,会用在什么机器上?

恕先卖个关子

网友:
家伙有点大

网友:
好奇  坐等楼主解释

网友B:
旋回的主轴,你这个不算大的,比你这个大的还不少,

说核心,这个东西就是核心,国内玩不好主要是这个,再一个是齿轮,还有就是衬板,

这个东西,从冶炼开始,要严格控制,保证‘无缺陷’,任何后期缺陷都不能再补焊,只能报废,

网友(点评):
这种件出现问题严格说,应该报废。但有哪家能把这样件说报废就报废?除非是贯穿裂纹等严重缺陷。轻微缺陷在精加工之前就不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回的主轴,你这个不算大的,比你这个大的还不少,

说核心,这个东西就是核心,国内玩不好主要是这个, ...

8爷总算把您”忽悠“来了,能否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私聊好像我积分不够),有些问题向您请教,这两根一个是4265,一个5065旋回上的主轴,宝马看到过某家1.6m的旋回,不过是个空架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8爷总算把您”忽悠“来了,能否给个联系方式什么的(私聊好像我积分不够),有些问题向您请教,这两根一个 ...

哈哈,说的就是小旋回吗,我现在基本不怎么用这类小旋回了,国内的小旋回,现在在井下用的多,露天用的少了,有些小规模露天铁矿还用

国内旋回,主轴许多是进口的,主要是生产管理问题,材料无法满足使用要求,但小旋回,你找国内大厂子,多给钱,全线你自己监督,就是我说的‘到炉前’,我就自己监督电炉,看成分,浇铸后的冷却,我就待在现场,不走,看着那坯子,

之后是再加热,非常严格,接下来锻造,热处理,加工,只要有一个关键环节你没有看住,基本就不行了,国内旋回常有断主轴的,就是材料内部缺陷,我在现场都看过,无可奈何,

你自己注意,基本就没有问题了,国内这个轴与进口轴,价格大概差10-12倍,大的差15倍价格,

国内这东西都没过关,出口的产品,进口主轴,否则洋人不要,就这了,

你有什么问题,在这里就可以说,都是浅显的技术问题,好像没有什么保密的东西,有问题,我告诉你,其实就是严格生产工艺,

  但你假如是小厂子,就基本没戏了,因为你无法控制全流程,

  论坛里面,沈重,洛矿的家伙都有,现在这么萧条,你给他们生产,你自己去严格监督,小旋回主轴,国内基本应该还能玩,大的肯定是不行,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说的就是小旋回吗,我现在基本不怎么用这类小旋回了,国内的小旋回,现在在井下用的多,露天用的 ...

那么多环节,无缺陷,怎么保证的了?

网友(点评):
哈哈,是没法保证,国人都是这么说的,进口啊,银子就都给红毛拿走了,国人就自己受穷了,哈哈,

网友(点评):
出钱请8爷介绍个人帮你看着啊。国内主要是差不多,然后产品就不行了,没有严格按照工艺走

网友(点评):
看来我就是国人了,颓废了

网友:
这种旋回的轴还真没弄过,材料到是经常用。小型的伞齿轮倒有过,不过设备是老板老家弄得一个土设备,不过工匠做的挺巧的。厂内好多东西都需要拿出去外协,我也就跟着学学。兄弟可以加个QQ(1014356879)交流交流啊,我也喜欢结交朋友的,哈哈

网友(点评):
你们这玩的都这么高大上,大开眼界啊。不涉及保密的玩意,务请多多上照,让我们饱饱眼福啊。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环节,无缺陷,怎么保证的了?

这么多环节,除非大厂全套自己做,剩下的小些的厂子,只能靠最后的质检了,探伤、硬度检测等。具体出不出问题,谁也讲不清楚的

网友:
p 的我眼花缭乱

网友:
关键还是8爷说的,每道工序都要自己去监督确认质量。

网友(点评):
国内就只能这么玩,比如浇铸的时候,你一眼没看到,过热度高10度,废了,

网友(点评):
高10度就废了,这么高要求,在国内做,只能没一秒都盯着,否则现在的这工厂管理和做事的态度是做不出来合格品的

网友:
八爷太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哈哈,说的就是小旋回吗,我现在基本不怎么用这类小旋回了,国内的小旋回,现在在井下用的多,露天用的 ...

大侠,我弄些小型、高速的,对大轴几乎是白痴。
看了图片,有2个疑问:
1,如果就谈轴的话,他这圆弧过渡处明显是“台阶”状况。我弄高速的就很忌讳这个。这大轴要断,是否也断此处?
我们设计高速主轴,都要给出最小过渡圆弧或刀尖圆弧的,最大只要避开轴承倒角即可。ABB一个伺服马达,倒角不良,
断的到处都是,我见了不少。大轴除了前道材料、热处理等,设计和加工,这些细节是否都很关键?

2,楼主的图片,表面粗糙度或波纹度,在我眼里看来,明显是“废品”,在他们那行里是可以接受的?

隔行如隔山,有空指教一下。

网友(点评):
图纸肯定不是他们做的,这类主轴,主要是负荷大,使用条件苛刻,寿命要求高,国内不能玩‘全流程管理’只能玩什么‘西格玛’,这样就骗了自己,产品没有寿命,怎么玩都不行,你谈的问题是有,但对这个不是核心

网友:
这么大 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我弄些小型、高速的,对大轴几乎是白痴。
看了图片,有2个疑问:
1,如果就谈轴的话,他这圆弧过 ...

1.此主轴不能完全定义为传动轴;
2.断轴处为轴径,老式设计因为轴径车螺纹,现在的产品多是质量问题;
3.轴表面涂层造成视觉误差,此轴除端面外,都经过磨床精加;

网友:
此轴和我司生产sandvik的破碎主轴很像。
对生产加工工艺好像要求不是太高,表面粗糙度可以用抛光处理。
至于材料方面,好像锻打件没有什么问题,最害怕的好像是低温冲击好像比较难弄。

网友E:
胚料内部有点缺陷,用什么仪器检测?X光?超声?

网友:
我觉得这个轴主要是浇铸是材质的严格控制,不允许有夹渣气孔等缺陷,加工时只要严格按照加工工艺和热处理工艺执行就好,反而不是最主要的。

网友(点评):
材料和热处理不过关啊。很多机械零部件性能不过关几乎都卡在这上面了。

网友F:
旋回破碎机。我不太懂这东西。但想请教个是,看锥段光洁度很高。这玩意工作面该是和矿石死磕的,用过的能那么亮?断口那段是轴承位置,看断口载荷就不会小。我见过电机主轴断口,是因为键槽没处理好导致应力集中,然后断裂。和你这个有点像。

网友(点评):
所以想问你这根轴的服役情况

网友(点评):
你这个跟他那个不一样,你这个是‘套锥轴’,那个是‘整体轴’,结构类型不同,另外,外面挂的是衬板,轴不接触矿石,传递运动与动力,

网友(点评):
谢谢998大侠指导!自己的见识还是太少,低速设备的确可以挂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胚料内部有点缺陷,用什么仪器检测?X光?超声?

超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旋回破碎机。我不太懂这东西。但想请教个是,看锥段光洁度很高。这玩意工作面该是和矿石死磕的,用过的能那 ...

8爷讲了,这是锥套轴,易断处在椎体上面那个轴径处,就是轴上开螺纹的地方

网友:
不懂,这种大家伙材料问题应是首位,以前在一个台资企业里做齿轮的时候,那企业完全不用大陆钢材,因为大陆的钢材完全不能用(做过试验,结果做的产品从外观到性能全都惨不忍睹),那企业在这边也就是只用大陆的地皮建个厂,招点人做苦力,丢点乱七八糟的垃圾,其他的(如机器,润滑油,高级管理人员)全部不用大陆的。新闻上老说什么什么好的,真不知怎么说的。

网友:
找了个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旋回的主轴,你这个不算大的,比你这个大的还不少,

说核心,这个东西就是核心,国内玩不好主要是这个, ...

谢谢998大侠关于锥套的指点哈。想请教大侠一些疑惑。写完后发现又多又乱,所以在每个问题前都加了“Q”。
最近在计算一根转子的动力学,轴系是全新设计的。空心轴跨距6米多,轴重70多吨,最高工作转速1500rpm。最开始设计的轴颈直径330。考虑到载荷较大,我选择了圆瓦轴承。但计算结果显示,轴系的稳定性和不平衡响应都不过去,(按照API标准评价)。油膜压力分布也很陡峭。最高压力超过了30MPa。
后来我对比了其他机组的轴系设计,发现设计转子的老师傅没有按照流体力学的相似准则进行轴颈尺寸的模化。在对比了不同尺寸的圆瓦和椭圆瓦轴承后,我按照滑动轴承的流体力学相似准则,将轴颈尺寸放到了500。仍然采用圆瓦轴承。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傅一直在质疑这样设计的合理性。按照他的想法,模化就是几何相似(显然是错误的),载荷可比拟(他看的是平均比压)。
为了说服他,我费了老大的劲给他解释。他说直径300的方案不能建立完全油膜润滑,他在水泥车上用过低速的滑动轴承,没有出现轴承损坏和轴系稳定性的问题。我给他解释说,建立油膜的最低线速度是0.4m/s(读国产200MW机组资料时看到的实验数据),油膜是能建立起来的。
他说低速轴系不存在稳定性的问题(关键是这转速也不低了)。这点难到了我,我只看到有论文计算过轴系失稳后的非线性发展历程。论文里指出轴系失稳后,由于大的位移扰动,会进入非线性区,但仍然存在一个很大的极限环,在线性区和极限环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振幅增大(显然超过了停机值),但转子任然可以继续运行。也就是说不存在失稳导致的转子飞车,而是由于增幅过大导致动静剐蹭,由干摩擦引起飞车。我老老实实给他说了,我不解释还好,一解释他就认为转子的确可以用,只是计算手段不够罢了!而我认为即便只看振幅,转子也不能再用了。

Q1:这里有个问题:如果一根转子转速足够低,是否真的不用在乎他的稳定性?我没怎么接触低速,特别是低速重载配滑动轴承的设备,今天看到这个旋回机才想起请教你这件事。

这次计算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年初计算一根19MW发电机转子。轴系采用圆瓦轴承。当时计算出来的失稳转速也过不了。失稳转速2700,而运行转速3000,而那套发电机组的确出现了振动较大的问题。后来问了下电机厂家,磨蹭了好几个星期,他们才说他们5万一下的机组振动的确不太好。往往是临界转速和振幅能算得准,但失稳转速就是算不准(应该是前面论文里阐述的那种情况吧?)。我问他为什么很多电机采用圆瓦,他也没说透。

Q2:这里就有一个问题:相似的轴系普遍采用椭圆瓦,为什么很多电机都采用圆瓦,是习惯的问题还是别有考虑?毕竟只要改换轴承形式,就可以使得稳定性满足API标准要求。200MW机组当年就出过轴系失稳的问题,后来也是通过将6瓦三油叶改成了椭圆瓦解决的。

QQ3:海南电厂三号机出现过飞车事故,EPRI曾经进行过事故分析,有资料指出最终导致飞车的因素就是巨大的不平衡量导致动静剐蹭,进而诱发的飞车,轴承是一直管用的(当然,振幅必然增大)。那么,在API标准中轴系稳定性要求的最小对数衰减率大于0.1,是否该理解为:标准的目的是保证轴系在目前的计算手段可以预测的线性区内运行,而不是真的担心轴系一失稳就飞车。

Q4:有标准里推荐了停机值,我想请教一下:设定停机值的参考依据是什么?避免动静剐蹭,避免振动能量过大损坏转子-轴承?还是其他因素?

因为好多问题自己都没想清楚,所以写得有点乱。谢谢998大侠指点!

补充内容 (2015-10-22 14:36):
998大侠,不好意思哈,我话没说清楚。我是第一次接触转速这么低的轴。由于第一次计算时发现稳定性和不平衡响应过不了关,才引出了后面的事。那个老师傅坚持认为低速重载的轴系稳定性不是问题,我不认同。

网友(点评):
其实还有个问题:我把轴承直径放到500的方向没问题吧?第一次算这么大的东西,虽然理论,轴系参数都算常规,但心里还是比较虚。我参考过类似机组的,但转速至少都是3000以上的。

网友(点评):
低速重载的资料不好找。

网友(点评):
1500转不算高的,计算这些轴,不仅强度,刚度问题,要考虑某个转速的‘临界值’,考虑油膜厚度与油膜刚度等问题,油膜刚度与轴系振动还有关系,支撑长度距离大了,运转过程还有‘轴浪’,都考虑好了,才能计算

网友(点评):
此外,关于你说的轴浪。计算这根转子时没想到会出现这个问题。之前看你提到过轴浪。我找了些资料看。应该就是轴向、扭转振动耦合吧?

网友(点评):
轴系的耦合振动我在后续的分析中考虑。目前主要在校核单轴,轴颈尺寸改到了500,轴承的各项参数都落在了公司常规的范围内。单轴的稳定性和不平衡响应曲线都满足要求。后面主要是轴系计算了。

网友:
看着就眼熟,果然是破碎机上的轴,见过比这个还大的,衬板要高锰钢,经过水韧处理,

网友:
什么机器上面的?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