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安装方式设计求助

楼主(2015-10-20):
各位前辈大侠,在一些情况中编码器因为条件限制,安装方法中有一种是利用配套的轮子。

设计的目的:由于轮子长期磨损,会出现打滑或者失去接触的情况发生。
我见过一种通过重力压在辊子上。利用重力保证磨损后还能持续接触辊子,实现自动压紧。

1.在上传的图片中,我初步认为:这个编码器轮子通过图中黑色的零件(红色标示箭头),实现压紧在辊子上。

2.这黑色的零件,是有现成的产品购买吗?别人告诉我里面有弹簧,类似刹车片弹簧。我判断类似扭力弹簧,但是才疏学浅,没想通设计

3.各位前辈大侠,还有成本较为简单的方案吗?可以实现轮子磨损后,还能自动压紧到辊子上去。

楼主:
占据下2楼,等待各位前辈大侠回复。先在这里感谢各位前辈抽空阅读小弟的求助了,希望能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扭力弹簧之类的吧,不过没见过,有见过的帮解答一下

网友A:
轮子磨损后,编码器读数还准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种弹簧。
我也没见过,猜的。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子磨损后,编码器读数还准吗???

一定范围内,可以接受的。 磨损到一定程度,轮子也会更换的。

网友:
想简单便宜的话可以利用重力把编码器轮压紧在辊子上, 具体来说就是做一个杆子, 一端转轴, 一端编码器轮, 中间加配重, 斜着靠在辊子上.
想可靠些的话就用拉簧提供压紧力.
环境恶劣的话用扭簧, 封起来, 防止污染. 就像你图片中的这种结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