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件发蓝处理疑问

楼主(2015-10-20):
小弟看完版块里的发蓝发黑处理帖子,涨了不少知识(谢各位分享),但有点疑问,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公司生产的减速箱的零件(如轴承压盖),有的精度要求高,如圆跳动为0.01mm,表面粗糙度为0.8,表面处理要求发蓝。
1.那最后的工艺上,是先发蓝,再磨;还是磨完再发蓝?
如果是第一种,最后产品其实也相当于没发蓝了;而如果是第二种,虽有的网友说不影响尺寸,可发蓝时要加酸,不会影响表面粗糙度和精度吗?
2.减速箱里的零件,需要发蓝防腐蚀吗?

网友A:
   发蓝的主要目的是防锈。减速机中齿轮等零部件都有油润滑的,不知道你发蓝的目的何在?

网友(点评):
减速机端盖法兰部分还是与外界空气接触的,这部分是需要防锈的。

网友:
2楼有道理 你发蓝目的何在啊,需不需要防锈看你的材料和工况的?再问一句 润滑油防锈 行不行啊

网友:
一般零件都需法兰。法兰在最后工序。

网友B:
减速机端盖法兰部分还是与外界空气接触的,这部分是需要防锈的。零件的局部(比如配合表面、与润滑油、润滑脂接触的表面)是不需要防锈处理的,所以通常可以把这些局部留余量,做防锈处理(如发蓝、发黑、电泳、电镀)后再进行精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蓝的主要目的是防锈。减速机中齿轮等零部件都有油润滑的,不知道你发蓝的目的何在?

设计人员可能是考虑防锈防腐吧,大部分零件都有发蓝。不过发蓝后精加工,有些零件,几乎和没发蓝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端盖法兰部分还是与外界空气接触的,这部分是需要防锈的。零件的局部(比如配合表面、与润滑油、润滑 ...

谢谢,我们正是这样加工的

网友:
如果工件保存的比较好,没有一点锈迹,那么酸洗的时间就可以非常短,仅仅是为了中和除油时表面残留的碱以及在空气中钢铁生成的极薄的氧化层,这个酸洗过程仅仅需要30秒到1分钟,盐酸的浓度可以低到20%左右

其实你用相同的材料,磨床磨一个精密方块丢进去测试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5-11-20):
先一切加工到位后,再进行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