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刚学solidworks,遇到如下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5-10-20):
警告:此零件在折弯后自相交错,这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么设置,求大神演示啊

楼主:
问题补充:是边线法兰-1出现警告,此处是否利用边线法兰做

网友A:
说明你不懂工艺,做出了实际不存在的结构。你找张厚纸壳,自己就能演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不懂工艺,做出了实际不存在的结构。你找张厚纸壳,自己就能演示出来

谢谢您的回答。您说的这个方法不错。
我问题没说清楚
我想问的是图上那个边线法兰相交处是重叠了(两个矩形肯定要重叠的),应该怎么处理呢。或者用什么方法做不重叠了

网友B:
先把你想要的成品图画出来,然后再转成钣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想要的成品图画出来,然后再转成钣金。

大哥,你说笑了。

楼主:
哎。
我自己回答一下自己的问题。
边线法兰自相交错,两个边线法兰的草图就有部分重合了
只要编辑草图就可以了,从而改变边线法兰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