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元件匹配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10-20):
       接到一任务,做个简易钻机,减速器速比 i=2.57  钻杆最大扭矩:T=3000Nm(最小转速时)
钻杆转速:n=60~1200rpm,系统最大差ΔP=30MPa,老大要求用定量泵,节流调速。

1.计算下来,马达排量约为40ml/r  泵排量80ml/r,电机转速1480r/min,需要最大功率P=ΔP·Q≈60KW  正确吗?

2.定量泵,节流调速,用22Kw的电机低转速时是不是会超负荷?

3.用定量泵,有更节能的调速方案吗?

4.若改用容积调速  ,电比例与恒压变量那种更合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Q/60

按国际单位算的,已经将分换算成秒了

网友A:
    液压过载的活,液压回路里面有溢流阀,另外电机在电路控制上也需要过载保护。如果短时间过载,使用22KW,四极电机就没有问题。除非你电机功率考虑的安全系数够大,在电机控制上可以不考虑过载保护。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用负载敏感的多路阀和恒压差泵组成的负载敏感回路比较节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还是用负载敏感的多路阀和恒压差泵组成的负载敏感回路比较节能。

是的,但负载敏感回路 多路阀和泵成本比较高;用电比例的是否也能实现功能、节能,并适当降低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过载的活,液压回路里面有溢流阀,另外电机在电路控制上也需要过载保护。如果短时间过载,使用22KW ...

定量泵节流调速,系统流量是固定的,液压系统溢流会导致22kw电机严重过载;电路的过载保护下就断电路,低速大扭矩工况就不能工作了呀!   这样钻杆最大扭矩只能达到1000nm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负载敏感回路 多路阀和泵成本比较高;用电比例的是否也能实现功能、节能,并适当降低成本?

在怎么电比例,说白了,还是节流调速。还是有很大的能量损耗的。定量泵其实是可以的,不过还是要买多路阀。这么大的流量,用电比例不显示,用电比例做先导还是比较现实的。定量泵配开中心负载敏感多路阀。什么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怎么电比例,说白了,还是节流调速。还是有很大的能量损耗的。定量泵其实是可以的,不过还是要买多路阀 ...

 “电比例”指的是容积调速的电比例泵,不是指电比例阀;应该可实现钻杆在低速大扭矩工况时的节能不超22KW四级电机的负荷。

刚学习了一下,发现定量泵+多路阀  低速大扭矩时并不节能。 参见附图

现在的疑问是电比例泵与恒压变量泵+负载敏感阀  两种方案哪种更适合、成本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比例”指的是容积调速的电比例泵,不是指电比例阀;应该可实现钻杆在低速大扭矩工况时的节能不超22K ...

根据鄙人的理解,首先系统肯定是开式的。容积调速不现实,其次,我熟悉的就是恒压差泵和负载敏感阀组成的这样一个系统,更成熟,更稳定。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虽然不能怎么样,但是,好歹可以出出点子。18262391251.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比例”指的是容积调速的电比例泵,不是指电比例阀;应该可实现钻杆在低速大扭矩工况时的节能不超22K ...

兄弟过谦了

网友(2019-08-13):
发帖赚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