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螺栓承受扭矩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5-10-20):
各位好:

    想请教下如何校核所选的铰制孔螺栓(数量和规格)能否承受住公称扭矩的计算公式,
     图中螺栓M8,联轴器公称扭矩17000N.m,

网友A:
  自己去看看材料力学吧。不要所有的东西都靠网站。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看看材料力学吧。不要所有的东西都靠网站。

材料力学里面貌似没有,机械设计里面有专门讲螺栓连接的,设计手册都有!

网友:
  看看材料力学后面的习题,就有要求你根据扭矩来核算强度的。

网友:
铰制孔螺栓的承载方式就是抗剪。
如果有2个以上的铰制孔螺栓,就必须考虑不能均载所造成的削弱。

网友C:
几个螺栓?螺栓等级?螺栓距离中心距离?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靠摩擦力承受,不是剪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几个螺栓?螺栓等级?螺栓距离中心距离?个人认为这个应该是靠摩擦力承受,不是剪切

看清楚了,是铰制螺栓,不是普通螺栓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机械设计课本上也有,楼主不是不想动手的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清楚了,是铰制螺栓,不是普通螺栓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

网友(2019-02-12):
请问这本书叫什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