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问选择多粗的轴?

楼主(2015-10-20):
我自己想做个可以一头抬起的床,这样床下可以放东西,一头向上用力可以抬起,一头用轴固定在床板,用轴座支撑轴,这样就把这头的床支撑住了,请问我需要选择多粗的轴能撑起我的床,轴选用304不锈钢的,床+人的重量按300公斤的重量算。

楼主:
床
图片不知道大家能看懂不?

网友A:
这个。。。。最大的载荷也就是你晚上睡觉时床上躺俩人的时候了,304不锈钢。。。好奢侈。。。我个人觉得用1公分粗的轴都够你躺10个人了。

网友:
参考一下病床我觉得也能满足要求

网友A:
个人建议选个20*2.5的不锈钢管足够你用的了

楼主:
@小蚂哥儿,我就做一张床,自己用,我是门外汉,10mm能支撑10个人?那我选8公分是否就可以了,只要能满足要求,我想用直径小点的。多谢!
@Alex44,我不知道病床的轴是啥样的。

网友B:
   简单的两端支撑问题。如果这样设计的话,床的另外一侧可以用空气弹簧,这样抬起来就省力了。

楼主:
@20140919,因为我的不是木床,是铁床,空气弹框我在淘宝上看了下,铁床不好安装。即使想办法安装的话,会占用我床下空间。抬起我想安个电机调起来,或者手动摇起来。现在是选用多粗的轴能满足我床+人的重量!

楼主:
@小蚂哥儿,上面说错了,不是8公分,是8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大的载荷也就是你晚上睡觉时床上躺俩人的时候了,304不锈钢。。。好奢侈。。。我个人觉得用1 ...

大侠,我觉得要考虑下冲击载荷和疲劳强度······

网友:
觉得应该先受力分析,确定危险截面,再校核危险截面是否满足工作要求。如果对轴受力变形有要求的话,还要考虑弯曲挠度和转角。

网友C:
我觉得抬起来太麻烦了,又不是要把床贴墙上节省空间,为了放东西的话,为什么不做成抽屉?

楼主:
@游离缙云,没办法小房子,这个屋空间受限,就是一个阳台,面积2m*1.4m,而且只有一个宽600mm的门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抬起来太麻烦了,又不是要把床贴墙上节省空间,为了放东西的话,为什么不做成抽屉?

@游离缙云,没办法小房子,这个屋空间受限,就是一个阳台,面积2m*1.4m,而且只有一个宽600mm的门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大的载荷也就是你晚上睡觉时床上躺俩人的时候了,304不锈钢。。。好奢侈。。。我个人觉得用1 ...

我就做一张床,自己用,我是门外汉,10mm能支撑10个人?那我选8mm是否就可以了,只要能满足要求,我想用直径小点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两端支撑问题。如果这样设计的话,床的另外一侧可以用空气弹簧,这样抬起来就省力了。

@20140919,因为我的不是木床,是铁床,空气弹框我在淘宝上看了下,铁床不好安装。即使想办法安装的话,会占用我床下空间。抬起我想安个电机调起来,或者手动摇起来。现在是选用多粗的轴能满足我床+人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选个20*2.5的不锈钢管足够你用的了

多谢。如果可以我更想用细的点,这样我在床上好打孔。20的空感觉有点难打!

网友D:
20的轴足够你和媳妇在上面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的轴足够你和媳妇在上面折腾了

直径能小点吗?
还有你雄性荷尔蒙偏高,啥都能联想到折腾!

网友E:
装3个合页,能达到你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3个合页,能达到你地目的。

是另一种方法,太感谢了,我想想合页的另一端固定在哪比较好!

网友F:
LZ可以好好参考这个视频:千万别让你媳妇看到这个视频。

http://video.weibo.com/show?fid=1034:abc6664059cb0485e1c6de417a017803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可以好好参考这个视频:千万别让你媳妇看到这个视频。

@threetigher,多谢!确实很牛叉的房间,它的壁床我在淘宝上看到过,不太符合我的需求。其他都很好,但是钱少承担不起!

网友G:
把轴装有长边会更省力点,其它4边都着地,睡几个人都安全

网友H:
光是一根轴顶着,会不会觉的不舒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轴装有长边会更省力点,其它4边都着地,睡几个人都安全

其他都着地,安全我也知道,但是我床下怎么储物放东西呀?

网友(点评):
只有4个边角着地,中间是空的啊,怎么不能放东西呢?你要想全空还不如搞个掉床,4个角上的掉绳还可以挂蚊帐,想省空间还可以把他升到天花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光是一根轴顶着,会不会觉的不舒服啊

我也没试过,只要牢固,能支撑的主,舒不舒服跟床垫有关系吧!

网友:
用角铁焊架子,然后床面跟床铰接,称重最后靠角铁称重,铰轴不受力!

网友:
个人意见,可以将床分成两段,只抬起一段即可,整个掀起来还是不太方便的

网友:
可以参考折叠木床

网友(2019-05-14):
描述的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