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一个机器人切割的方案,用夹爪气缸抓取重物,求助

楼主(2015-10-20):
各位前辈大侠,

我最近在做一个机器人切割的方案. 使用三爪气缸(75的缸径, 单爪加持力400N)抓取切割机(电机+圆锯片)进行作业.

这个切割机蛮重的, 大概40Kg, 切割扭矩是10Nm, 想做一个结构, 能把切割机抓牢, 不能上下窜动, 不能转动.

下图是目前的一个方案. 靠斜面夹紧限制Z向, 靠摩擦力(钢钢摩擦)限制转动, 但实际效果不甚理想, 用手使劲扭的话还是能转动,

所以, 想问一下有没有更好的结构来实现这个功能.

PS: 必须用夹爪气缸, 夹爪和连接法兰自制

网友:
产品本身是圆形的,单靠摩擦力来止转实际上确实不是很合实际,我看你的产品上的那些圆孔是用来干嘛的,能不能考虑通过这些特征止转呢?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我是将马达固定在一个平板上, 然后在平板上安装一个法兰. 这些圆孔是固定法兰用的

网友(点评):
既然这样,那你可以在法兰盘上增加止转特征就OK了不是吗?

网友:
三爪上加键块,

楼主:
楼上两位朋友的意思是增加缺口定位?

这个我也想过, 现在的方案是靠斜面限制住Z向的移动, 增加缺口配合的话必定不能完全贴合, 还是会有间隙的

网友:
法兰边上铣3个小平面

网友(点评):
搞三个平面可以限制旋转, 但Z向就没法限制了.

网友:
麻烦点,做成伞齿轮式,既不然转,Z轴也照常限制

网友:
法兰上铣三个槽让他卡住爪子这样不就好了

网友:
在夹爪和法兰之间做一个过度原件限制夹爪和法兰的相互旋转。比如,在它们的接触面各铣一个键槽,插入键。

网友:
直接把切割机装配在法兰上,

网友:
六楼,英雄所见略同啊!
但是不知道楼主这个到底是机器人,还是只是做个机械手?

网友(点评):
用在ABB机器人上的, 抓取铸铝件的.

网友:
使用快换抓手,机器人法兰盘与母抓手固定,电机与子抓手固定,既能快速更换不同的抓手,而且固定牢固可靠

网友(点评):
.是的 这样简单, 但机器人负载人负载只有60Kg, 加上快换器的话就超载了, 成本也不允许, 谢谢!

网友(2016-01-28):
刚好做过这个方案,哈哈
你用雄克夹手,方形的夹持块,夹齿为尖齿,四棱倒角,倒角处切槽,槽型和夹齿型一致,可防止z向运动。
我是自制的夹手,雄克太她妈的贵了。

网友A:
我用的是四个齿,你也可以用三齿的,道理一样,另外你这个动力头询过价也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四个齿,你也可以用三齿的,道理一样,另外你这个动力头询过价也太贵了!

我最后在其中一个夹爪上嵌了一根销子, 然后在马达法兰上对应开了一个槽, 把旋转限制了. 思来想去, Z向重要, 旋转有点间隙也没关系.

不过.. 最后客户还是嫌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最后在其中一个夹爪上嵌了一根销子, 然后在马达法兰上对应开了一个槽, 把旋转限制了. 思来想去, Z向重要 ...

雄克东西不是一般客户用得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雄克东西不是一般客户用得起的

用了几套熊克的,确实好东西!寿命精度都杠杠的

网友(2016-07-11):
法兰不需要转直接固定死啊

网友(2018-10-15):
项目做好了吗?

网友:
如有产品需要加工可以联系哈,安徽芜湖殷华模型有限公司,15005539730

网友:
泼冷水的来了,机器人这刚度,想直接抓取做切割,要面对的问题会很多。。。。。。。。。

要做切割,最好做辅助夹持装置,别让机器人承受切割力。

网友(2019-04-09):
没看到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