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板子怎么焊接

楼主(2015-10-20):
如图所示,这些焊缝该怎么处理,请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做什么用的,板多厚?平整要求?焊缝要求?
什么都没有怎么回答你呀。

网友(点评):
回3楼,如果是隔热用的呢?用激光各处插隼,点焊插隼。

网友:
肯定保证不了里面的加强筋都达到满焊,再者说你这块板不知道厚度,图可以这样,焊出来变形率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用的,板多厚?平整要求?焊缝要求?
什么都没有怎么回答你呀。

上下板是块整板,50厚的,11m长,3m宽,中间条板30厚的,200高

网友:
接触电阻焊

网友:
找专业的金属结构公司看看吧。

网友B:
可以向复合板那样爆破成型。个人愚见。

网友:
做专用自动焊枪行么?

网友:
不知道是干嘛用的?以前遇到的是加工腰孔后塞焊。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向复合板那样爆破成型。个人愚见。

爆炸焊适合面结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下板是块整板,50厚的,11m长,3m宽,中间条板30厚的,200高

200高,看看能不能特制焊枪

网友:
新手不懂啊,什么是爆炸焊都不了解,百度了一下,学习,,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冲击力造成工件迅速碰撞而实现焊接的方法。

网友:
蜂窝结构,用的是钎焊。你这个是不是可以用钎焊。。不过工件太大,不合适钎焊。变形,加热,设备都是问题。

网友(2018-07-07):
请说的详细点,比如材质,板子的厚薄,干什么用,准备采用什么焊接工艺等等。

网友:
受力情况?应力多少?对焊缝有强度要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