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广东的社友:广州附近最大的五金机电市场在哪里

楼主(2015-10-20):
各位广东的社友,请问一下, 广州附近最大的五金机电市场在哪里?我想去看看里面卖轻型工业皮带的原料、和配件!谢谢!

网友A:
皮带啊,我想想……珠吉路和护林路口有一条街是卖工程机械的,不过好像多是叉车什么,然后就是惠福西路和大德路,前者是气缸电气元器件,后者是机械制品。还有片很多二手制品的叫啥来着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啊,我想想……珠吉路和护林路口有一条街是卖工程机械的,不过好像多是叉车什么,然后就是惠福西路和大 ...

谢谢!回复。我说的是做自动化用的轻型皮带、滚筒输送机一类的!pvc ,pu材质的。  如图

网友A:
嗯,我还有一个办法,你开淘宝,找广州卖这个的,问掌柜有没有实体店面,应该就能找到集散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我还有一个办法,你开淘宝,找广州卖这个的,问掌柜有没有实体店面,应该就能找到集散地了

基本上都是代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