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导轨的设计安装问题

楼主(2015-10-20):
遇到一个长距离导轨的项目,在房间内反吊安装XY两向导轨,要求如下
1.      尺寸要求,X轴总长度19000,Y轴总长度8500
2.      Y轴滑块接负载,质量50 kg,运动速度100mm/s
3.      X轴在负载在200Kg 左右

现在,方案使用的是铝型材,但是有几个问题
1.      1.  建筑的房梁高度误差,会影响导轨安装,我们想的是做两张钢板,用螺栓调节,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2. X轴跨度比较大,中间没有支撑的话,会产生较大的形变。(也想过用钢材做Y轴基座)

欢迎指正建议,谢谢

网友A:
架子用铝型材 ,不太靠谱,建议用方通焊接,在上面加焊接块,用龙门铣来保证平面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架子用铝型材 ,不太靠谱,建议用方通焊接,在上面加焊接块,用龙门铣来保证平面度。

实际安装是在室内
滚轮导轨,对型材的要求到不是很高
我担心几个固定梁有高度差,导致接口处有间隙
所以想加个高度调整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际安装是在室内
滚轮导轨,对型材的要求到不是很高
我担心几个固定梁有高度差,导致接口处有间隙

没用过滚轮导轨,不清楚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滚轮导轨,不清楚其要求。

其实主要是安装高度调整那里。。还是谢谢了

网友:
我们卖导轨的,QQ805932731

网友:
为安全起见,建议还是要有地面支撑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主要是安装高度调整那里。。还是谢谢了

你这个结构,我用过一次类似的,也是调平用的,效果不是太好,我那两个板要求平行的(就是和你的螺丝贯穿的那两块板差不多),用螺丝不太容易调的出想要的平行效果,不过也勉强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结构,我用过一次类似的,也是调平用的,效果不是太好,我那两个板要求平行的(就是和你的螺丝贯穿 ...

我主要是怕两个梁的基准面有高度差..
担心现场安装的问题

网友:
X轴这么长?还架这么高的导轨真是给自己增加难度!不知现场条件是否允许将导轨铺设于地面(或贴近地面)导轨高度低了,导轨支撑的刚度和变形自然就好控制了!然后移动整条Y轴!就像工厂里用的龙门吊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怕两个梁的基准面有高度差..
担心现场安装的问题

不要担心,肯定会有的

网友:
你的运行精度要多高啊,非得用高精度导轨?还有那个架子是用来做什么的,支撑导轨的吗,如果是,这种方案是可以的

网友(2016-01-29):
楼主,滚轮导轨的使用要求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