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圆环内表面上的螺纹孔该用什么设备钻孔呢

楼主(2015-10-20):
请问给位大虾,这种圆环内表面上的螺纹孔该用什么设备钻孔呢

网友:
能进去就用角度头,不了解的方法可能还有

网友A:
可外面钻了攻牙后再加堵头即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落地镗干怎么样。

网友B:
内径两米多,在摇臂钻加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外面钻了攻牙后再加堵头即可

大虾,好像没听明白,能不能详细点

网友(点评):
从外面钻孔,钻通,牙也攻通。然后上个堵头把外面多余的螺纹堵住就好了。要求更高的就焊死再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径两米多,在摇臂钻加工不行吗?

是从内圆面往外攻、钻,好像不行吧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行?只是麻烦些。它可以套在床子上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