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折弯时,折弯线怎么确定呢

楼主(2015-10-20):
钣金折弯时,折弯线怎么确定呢

网友:
选过折弯半径的圆心点与固定面的平行的线。(手动绘制平面草图)。让后折弯选项里面有折弯位置。其实根据折弯位置的不同,可以选不同的折弯线。他们是相对的,就像x+y=5他们有若干个解。  你描述的不够清楚,不知道我解释的对不对点。(刚学sw2个月)

网友:
钣金展开时能自动算出吧。

网友:
不知道  用SW 学钣金好 还是PROE好

网友:
根据折弯半径R,确定折弯线。

网友:
家里用的是通快的折弯机,虽然性价比不高,但是软件做的还行,输入尺寸会自动计算的

网友:
现在都可以根据你的折弯半径算出来的,机器的定位块就已经确定好了折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