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圆孔与长腰孔配合问题

楼主(2015-10-20):
会图中遇到这样的问题:两个零件,一个上面是圆孔,一个上面是长腰孔,要求圆孔可在长腰孔范围内来回移动,求助各位大神怎么配合呢?我试过建立基准面、基准轴,好像都没达到效果,不能移动,请问怎么配合好呢?

网友:
你试一下孔面,与长孔边面的距离配合。但是左右的限制还是不能解决。其实设计上来看你直接把孔配合固定在长孔中心就可以了。

网友A:
选择 长腰孔的两个侧面和圆孔   点配合的时候自动会分配为宽度配合的。来回滑动的话建议选择该物体平行的两个面  选择距离配合,或者把临时轴打开,选择圆孔的轴和长圆孔的其中一个轴进行距离配合。

网友B:
视图——临时轴,  将螺孔的中心线到长槽的边的距离约束为长槽宽度的一半;然后将螺孔中心线与长槽其中一端的中心线约束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距离,最小值为零,最大值为长槽的长度。最后关掉临时轴。这种方法是最简单有效的,不需建立任何基准!!!

网友C:
试了下,圆孔与腰孔边线相切,开临时轴,点圆孔临时轴与腰孔中轴做高级配合里的距离,定好值就能以该值左右滑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圆孔与腰孔边线相切,开临时轴,点圆孔临时轴与腰孔中轴做高级配合里的距离,定好值就能以该值左右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可是如果孔比较小,不能与长孔边相切呢?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solidworks,2014版新增槽配合,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13版的就没辙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圆孔与腰孔边线相切,开临时轴,点圆孔临时轴与腰孔中轴做高级配合里的距离,定好值就能以该值左右 ...

哦,如果孔大小不一致那就在腰孔中心线建个参考面,圆孔轴落在该面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图——临时轴,  将螺孔的中心线到长槽的边的距离约束为长槽宽度的一半;然后将螺孔中心线与长槽其中一端 ...

谢谢回答,按你说的做了,果然是很不错的方法,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哪个版本的solidworks,2014版新增槽配合,完美解决问题。

我的也是2014版本的,按照你的方法试了,可是好像没法移动啊?

网友(点评):
长孔必须是槽口草图建立的

网友(点评):
还好像,全球几亿人都用过,到你这就不正常了,你说谁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 长腰孔的两个侧面和圆孔   点配合的时候自动会分配为宽度配合的。来回滑动的话建议选择该物体平行的两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如果孔大小不一致那就在腰孔中心线建个参考面,圆孔轴落在该面上即可

恩,好的,明白了

网友E:
100多种配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多种配合的方法

网友:
高级配合里 有个对称距离选项

网友:
自建基准面、基准轴,麻烦了些,但是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平行配合就行

网友:
可以建立草图,以草图为轨迹,按你画的草图进行移动,高级配合里的路径配合即可实现

网友(2018-03-30):
一脸雾水

网友:
5L说的对

网友(2019-08-09):
长腰孔我用相切配合,主要是没有办法限制运行的长短,除非以腰孔的中心线,再以高级的中宽度做到极限限制。

网友:
用槽口机械配合。但是我的要孔临时中轴找不到,只有2边的有

网友F:
配合-机械配合-槽口

我是这样用的,没有人这样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配合-机械配合-槽口

我是这样用的,没有人这样用吗

我也是用槽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