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管自动裁切机的探讨

楼主(2015-10-20):
     本人从事于非标设计一年有余,最近负责的铝管自动裁切机设备安装调试完成后发往客户处交机!在裁切铝管时总是有毛刺,开始我们怀疑是锯片质量太差,更换锯片之后还是出现毛线!又怀疑裁切平台不够水平或者是压紧气缸对铝管压持的不够紧,但这些我们都进行修改加强!但最终还是会出现毛刺!
      最后我们怀疑是锯片轴同心度不够增加了圆锥滚子轴承进行调整,但最终还是会出现毛刺!现在我实现现象不到哪有哪里会有问题!希望社区里的有做过裁切机设备的大神给我指点一下!一般裁切机裁切圆管时出现毛刺主要原因是出现在哪里?
   附上设备3D图!

网友A:
需要铝管的规格,毛刺出现的位置,管子有无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铝管的规格,毛刺出现的位置,管子有无变形?

规格为D35到D70不等,毛刺出现在单边裁切口,管子没有变形!

网友:
剪铝材没有毛刺才不正常吧,铝比较软,不可能没毛刺。你可以在后边加一个打磨毛刺或者压毛刺的机构

网友:
把锯片转速加快试试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样的锯片、是否有冷却润滑?

网友C:
我上次也做过自动切管机,效果还不错!可以和我交流

网友:
多截两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样的锯片、是否有冷却润滑?

有加切削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也做过自动切管机,效果还不错!可以和我交流

你是切铝管的吗??可以加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