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小设备,担心轴承转速过快

楼主(2015-10-20):
需求一下关于轴承极限转速指导:

客户需要设计一个小设备,客户工件重300G 直径100mm ,上面有一些油脂,客户要求这个结构能以1500R/m的速度旋转,这样救可以将油脂甩出。我的结构用了一对角接触球轴承、一个深沟球轴承和一套推力球轴承,我担心这个速度过块,轴承承受不了这么快的速度,特别是推力球轴承,担心发热磨损。

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这个应该如何计算,或者如何进行轴承选项。

谢谢 ,感激不尽。

网友:
1500转对轴承来说是很低的转速,不怕的

网友:
1500RPM不高啦,滚动轴承都可以承受
你看看电机或电主轴,轴承都用得好好的

网友:
看看NSK样本,上面说的非常详细

网友:
1.“一对角接触球轴承、一个深沟球轴承和一套推力球轴承”,我很想知道装配图是怎样的,为什么还要用推力球?
2. 轴承型号应该已经有了,找制造商的样本,可以查到极限转速。
3. 极限转速与润滑息息相关,还需要润滑的信息。

网友:
重量很轻,两个角接触背对背安装,有一点的间距足够了,转速那是很低的了,更没有必要担心。注意安装同轴度就行

网友:
设计一个靠离心力和弹簧控制的触点装置,转速高到一定程度就断开减速。

网友:
四级电机转速1500,二级的2900 ,速度不是问题哈哈

网友:
查手册就行了吧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结构:重量仅300g,转速1.5KRPM,动能基本可以忽略,一对深沟球轴承即可满足。
对比一下1.5Kw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那工况应该比你这个“苛刻”吧。

网友:
1500转对轴承来说是很低的转速,不怕的,看轴承手册

楼主:
角接触和深沟我是放心的 担心的是止推轴承 我查了一下MISUMI样本 1500RPM是没有问题的 即使轴圈内径30mm最少也可容许3400rpm  额度负载都是KN为单位 300G 不足为虑。告诉工况 大家还是小心 查证一下 。

网友:
这个轴承肯定没问题的啊   轴承转速在选型的时候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