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的时候,机械和电气两种工程师的分工

楼主(2015-10-20):
  各位大侠们,我是想问一下,正规有规模的公司,研发各个部分都有,在做实验样机的时候, 机械工程师 完成机械机构的设计及其装配,电气工程师完成电气编程。装配的时候, 传感器等一些电气、电子元件及其线号 是否由机械工程师进行装配?

谢谢。

网友A:
电气主导,机械辅助,怎么走线,走那个位置,电气规划好,机械辅助,给予固定。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都电气自己搞,有一些问题反应给机械,增加一些支架,或者开孔,方便走线

网友:
电气主导,哈哈,想起搞安装有些所谓的电气工程师只会接线,在操作室忙活,连个传感器都不会装,图纸上都有装在哪里的东西喊我们协助他。

网友(点评):
所以叫主导,O(∩_∩)O哈哈~

网友:
连安装个传感器位置都需要找机械的话,那么电气工程师的能力就太局限了,能看懂图纸自己动手吧

网友:
需要定位置的,由钳工定元件位置,比如轴的限位开关,气缸的磁性开关。会在装配图纸里标注出来。
走线接线头插头肯定是电工干了。

网友:
看看国外的图纸。机械是设备主导,包括走线,传感器选型,工控功能等。电气工程师就写下程序之类的。所以机械工程师工作量是很大的。

网友(点评):
国外的是那样的的,对单体设备的电路控制不是很复杂,对机械工程师来说学会了,就没什么了

网友(点评):
我看过日本的机械工程师都很利害的样子,什么传感器,工控都一清二楚,就连那个东西容易坏都清清楚楚。钳工都可以绘图,调简单的程序,装配水平就更不说了。我只想说的不要分什么工种,能干就干,能学就学。

网友:
电气主导啊

网友B:
一般安装位置固定,且不需要重新拆下来接线的的传感器,由机械装。需要调整或是要拆下来的元件由电气装。走线,线号标识肯定是电气来做。电气安装也必须会打孔,攻牙的。

网友:
公司传感器调整,安装都是机械,按照前辈的话在谁图纸上就是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主导,机械辅助,怎么走线,走那个位置,电气规划好,机械辅助,给予固定。

恩  我司也是在做结构方案的时候 都会请电气的过来看看 怎么走线 怎么留孔 ,不过目前还是全部机械的来装配,尤其是传感器需要有位移的,就更是自己走线,留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安装位置固定,且不需要重新拆下来接线的的传感器,由机械装。需要调整或是要拆下来的元件由电气装。走 ...

谢谢大侠,在问一句啊 机械装配图上是否需要体现出 电线的走向,如果需要气动时,气管的走线需不需要也在装配图中显示,如果不在机械装配图中显示,那怎么下发给生产,使装配工人知道如何走线,

网友(点评):
还真的没有出过实际的电线,气管走线图,但是会设计或留出这些管线的空间或通道及维修空间。对于大批量的标准机,也会做一些工艺,在零件加工时就设计好固定线槽或线卡的安装孔,套管。

网友(点评):
以前做大型设备,都有设计气动柜,铁质走线槽,分线盒。小型自动化设备就主要考虑与拖链连接的线槽和进出线方向,方位。

网友:
一些关键的地方需要两个人的合作

网友:
我们是机械上,特殊的叫专业电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