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图如何断开外部参考引用?

楼主(2015-10-20):
一套图如何断开外部参考引用?断开了,是不是此套图纸从零件图、装配体到图纸就是独立的?  打包另存重命名,还有其它方法吗?

谢谢。

网友A:
哪种类型的图,是模型图还是工程图,是零件模型还是装配体模型,是多实体零件还是单一零件,你对solidworks完全无知啊。

楼主:
刚学,所以无知。例如:做某一个物件,它由一些零件组成。能否将此物件的零件、装配体、工程图放到一个文件夹不受干扰。即公用的零件没有关联关系。

网友:
你可以把零件的三维图、工程图放在同一个文件夹,装配图也可以,参与装配的公用零件就没必要了,关键是在装配的时候要选那个公用的零件,如果你改了这个公用零件,所有借用的装配图都会更改。
是这个意思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类型的图,是模型图还是工程图,是零件模型还是装配体模型,是多实体零件还是单一零件,你对solidworks ...

请麻烦再指点一下,主要是几个装配体公用的零件,尺寸改后不干扰。哪种方法好?